電機轉向

楼主(2015-12-28):
因三拫線已接好電調而不想重新焊接,請問CC3D於openpilot CGS中是否可修改電機轉向?

网友A:
有的电调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调可以设置
電調是DYS BL20A BLHeli 20A,不懂可否

网友A:
这个电调程序好像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cc3d里面可以改电机转向的

网友C:
可以连BLHELI设置。

网友D:
bl程序可以

网友E:
都可以,地面站里面,电机反向,打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