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电机能用2S供电吗

楼主(2015-12-28):
如题 请教下电调支持2S的话,1S 的电机 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
改Y型接法就能用了

楼主:
那三角形接法不能用吗。 是2S以上 都用星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三角形接法不能用吗。 是2S以上 都用星形吗

不能,我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原来是三角形接法的,改Y接法就能用,如果原来就是Y接法的,只能重新绕电机,不过1S小电直上的电机基本都是三角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