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x3用了565尾巴舵机,问一下在k8上的设置问题啊!!

楼主(2015-12-28):
这里要怎么设置啊,我安装尾巴舵机拉杆子感觉没问题啊,全是按说明来的舵机臂和飞机垂直,尾巴也是垂直的!但k8开始这里面的数值是两个110,我拨动尾巴,行程太大把拉杆都顶弯了!调到最小40的话,感觉还是行程大!

网友A:
舵机臂球头移到最近输出轴那个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球头移到最近输出轴那个孔试试

如果这样的话拉杆子就不平行了吧

网友:
我用的是舵机配的圆盘摇臂,最外面一个孔

网友A:
那只有想办法移舵机往上,你看到软件里面提示吗,数据最好在80到120之内,要不移球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想办法移舵机往上,你看到软件里面提示吗,数据最好在80到120之内,要不移球头位置

我把舵机臂球头装到最离中心的孔,这次舵机转动左右幅度大了,数值调到左右各114了,现在机械部分两边都到头了,这个机械左右行程是不是就是眼看大概就行,因为无法测量精确啊!只能眼看大概!!!

网友:
控内尾舵行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舵机臂球头装到最离中心的孔,这次舵机转动左右幅度大了,数值调到左右各114了,现在机械部分两边都 ...

用眼睛看加耳朵听。我一般先慢慢调大,用眼睛看滑块慢慢向一侧移动,然后到某个点会停住不动,说明太大了。这时大多数舵机会发出特别的卡舵吱吱声。这时慢慢减小数值,直到这个声音消失就好了。减小数值时滑块稍微回中间一点问题也不大。

另外这里不要用遥控器调。遥控器的行程限位只能调偏航滚转的最大速度,跟这里基本没有关系。

网友C:
這個要看你尾舵機的中立位有沒有調好。如果中立位調好,然後拉杆的長度合適。這個數值一般在六十五左右剛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眼睛看加耳朵听。我一般先慢慢调大,用眼睛看滑块慢慢向一侧移动,然后到某个点会停住不动,说明太大了 ...

哦谢谢,但我现在情况是和遥控摇杆左右也比较符合了,说明可以了吧。机械是左右都到头后,我又向后各调一点感觉离最头距离在0.几毫米吧!现在数值都是114的!这样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要看你尾舵機的中立位有沒有調好。如果中立位調好,然後拉杆的長度合適。這個數值一般在六十五左右 ...

舵机中立的微调在k8里没有单独设置吧!没看到,我现在是尾巴舵机的舵机臂不是绝对垂直,感觉偏尾巴方向能个几度左右吧,尾巴的中立也是凭眼看的中轴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但我现在情况是和遥控摇杆左右也比较符合了,说明可以了吧。机械是左右都到头后,我又向后各调一 ...

可以了,飞吧。

网友D:
哪有你这么调机的。110行程你还用满?那让你调行程干嘛。你要调小这个数值,是滑块到两个极限位置都不顶死。在一个,你可以试着用舵机摇臂的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你这么调机的。110行程你还用满?那让你调行程干嘛。你要调小这个数值,是滑块到两个极限位置都不 ...

如果这么说的话,要调到110以下,这个舵机臂球头要装在离中心第二个孔了肯定,因为最开始我装到离中心第四个孔吧,数值50左右行程都大。现在我装在离中心第一个孔了!所以要超过11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么说的话,要调到110以下,这个舵机臂球头要装在离中心第二个孔了肯定,因为最开始我装到离中心第 ...

不管调多少,滑块不顶死就对了。告诉你个经验,在满足行程的前提下,越靠内的控锁尾效果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中立的微调在k8里没有单独设置吧!没看到,我现在是尾巴舵机的舵机臂不是绝对垂直,感觉偏尾巴方向能 ...

所以這樣就不對了。自己把握好鎖尾的中立位。這個要通電後等舵同回中才能做的事。這個和K8的行程中立無關。想做到精益求精。就繼續調。想就這樣飛也不是不可。同樣可以。一般懸停和航線尾的舵量都不是很大。但是飛3D的人這個是不合格。我是這樣認為。一定要通電後,尾舵臂要與水平面垂直。然後尾滑塊應在中央。這樣你就可以在K8裏面調那個舵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