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FT280穿越机搭配NAZE32与Matek 5合1分电板装机参考

楼主(2015-12-28):
          玩穿越机的应该有很多人用过Matek的分电板,尤其是五合一的那个分电板,带电压报警和灯控功能,用着确实方便,上回发的装机理线帖,选了比较难搞的一个飞控来装机,这回再装一个作参考,选用普通版的NAZE 32飞控搭配Matek五合一分电板,另外选用比较头疼的直针版的接收机,这次电机和电调全部用了银燕新款的2205电机和新款 NANO 20A V2,主要是来试试这个搭配飞行性能如何,帖子最后会放视频(喜闻乐见

PS:银燕电机和电调的测试对比,会单独开贴详解

-------------------------------------------------------分割线-------------------------------------------------------------------------------

装机配置:

机架:YFT280
电机:银燕2205
电调:银燕 NANO 20A V2
飞控:NAZE 32 普通版
接收机:FUTABA T6J R2006GS
==============================================================
首先来看一下电机和电调,银燕原装是没有套热缩管的,自己套上一个10mm的热缩管吹一下就行,2205电机和2204区别很小,除了字不一样,其他的地方基本看不出任何区别,不同的是,2205配的是防松螺母,而不是之前常用的自锁电机帽

第一步先来焊电调和主电源线,Matek分电板背后有两条喷锡的焊盘,先把主电源焊上

接着焊电调,先大致打量好安装位置和预留长度,电调的电源出线需要剪一边长一边短,这样可以打个直角,

焊好之后先放在一边来,因为分电板和飞控的安装孔是一样的,所以需要用到尼龙柱来固定,这里需要选用的是m3*4+6的尼龙柱,不过尼龙柱的一端出头是6mm的,略长了一些,需要用斜口钳剪掉一些

然后一上一下固定在机身主面板上

四个孔安装柱都装好之后就可以把分电板装上了,同时把电机和航灯也装上

接着把过长的线剪掉

然后就是考验焊功了,焊电调线的时候记得焊一个测一个,先不吹热缩管,可以用这种舵机测试器测转向

焊好之后吹热缩管

四个电机全部焊接完成

现在再把脚架装上,电机线靠着铝柱边缘走,刚好理成三根并排的线

四个全部装上

电机电调装好之后开始焊航灯的电源线,分电板一共支持6路led控制输出,像这样现在分电板上接好线头的一端

另一端穿过脚架的另一个槽剪掉多余的线头,然后焊上

另外需要从分电板上接出一个5V的BEC电源和报警遥控信号线,然后整理好之后就完成底部的组装了

上底盖板,另外上底板之前最好先在电源头上打点704硅胶

现在翻到正面来,先来看看naze32,原配的接收机信号线是用这种头子,但是装上之后会从机身侧面凸出来,所以直接剪掉

然后直接焊在飞控板上,我只焊了前5个通道

然后把飞控安装在尼龙柱上,发现银燕的电调出线是逆天的长,这么长的线只能一个字:剪!

剪短之后

用端子头重新压个头子

插上之后刚刚好

至于接收机的处理也就简单了,不同的就是因为用了直针版的接收机,高度接近20mm,高于机身电池板和主面板的15mm,所以只能放在前面的加高部分,然后把图传装在后面,顺手理一下线,把分电板的控制线插上

图传什么的暂时先不装,预留一个电源头,直接上盖板就OK了,当然因为naze32的USB在后面,还是建议不要这么急的把电池板装好,先用电脑把固件升级,调试好基本参数之后再盖上
最后的效果,图传天线装在了尾部,看起来周边没有一丝线头外露,很舒服

装上电池看看航灯效果

外场飞行

两个亲兄弟

视频比较惨,今天估计是手抽了,装好默认居然是手动模式,不是自稳,翻滚的时候rate值比较低,然后就栽了。。。。
炸机视频一会儿更新。。。

飞机檫树而过,然后坠地滚滚了几下,断了一个桨,其他的完好无损,万幸是掉在草地上的

总结:这个机架本身是将电调和电源分电部分和飞控图传部分分离安装,用边缘挡板阻隔外部,隐藏大部分的线头所以看起来会简洁很多,另外Matek分电板可以直接5V的圆形LED航灯,同时可以改变闪烁方式,报警时蜂鸣器和灯可以同时鸣叫和闪烁,两者搭配使用的效果最佳,另外,关于接收机和图传的安装比较灵活,可以自行调换位置

关于穿越机装机技巧我会不定期更新,欢迎模友一起来交流,附上本人QQ:821950042,欢迎交流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个分电板,不过遇到点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4636&page=1#pid17486839

楼主:
你的意思是到达报警电压的时候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个分电板,不过遇到点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4636 ...

你看一下分电板上的三个LED灯亮不亮,如果不亮的话电压报警是关闭的

网友B:
这么多线,为什么不用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线,为什么不用sbus

我一般就用最多线最麻烦的方式来装,做参考,这样换更少的线就更简单了

网友C:
我的v3的板,天地飞接收机装上去寻机响没反应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天七需要用混控设置一下唯一的一个三档开关,你的应该是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v3的板,天地飞接收机装上去寻机响没反应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七还是天九,天七需要用混控设置一下唯一的一个三档开关,你的应该是还没有调好

网友:
赞一个,漂亮的JJ

网友D:
请问,我的这个也是接在接收机6通道的,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jr9x2的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的这个也是接在接收机6通道的,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jr9x2的控,谢谢

你是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D:
我设置了一个3档开关在6通道上,分电板插在接收机6通道上,波动遥控上的3档开关不响也不亮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了一个3档开关在6通道上,分电板插在接收机6通道上,波动遥控上的3档开关不响也不亮灯,谢谢

先在遥控器舵机监视器里面看下拨动开关第六通道是否有输出,或者用一个舵机测试一下,确认有输出后接控制板,确认信号线和地线没接反,然后拨动开关,中间档是关闭,一边是灯开关,一边是报警开关,如果不响,检查一下行程在不在说明书要求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七还是天九,天七需要用混控设置一下唯一的一个三档开关,你的应该是还没有调好

我的是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