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牌电调的设置方法和转速估算方法

楼主(2015-12-28):
前言:
蛋疼,争取退魔前把知道的都供出来。不过话说现在的技术讨论帖和经验帖越来越少了。我2012年入魔的时候可以从论坛上学习到很多东西。
K牌电调的设置其实是相当简单的,但可能很多人还是不太清楚或比较模糊,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大家应该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设置(直升机),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大家及时指正。
K蛋的使用方法不在下面,高级货没玩过。
分类:
直升机用K牌电调目前主要有两个系列:
1)JIVE系列:120A及以下
2)KOSMIK系列:160A和200A
3)区别:这两个系列的电调除了设置区别、电流区别、外观区别完全不知道其它区别,估计大部分人和我一样
模式:
1)JIVE系列
    a)老款的JIVE电调飞直升机只需要设置:1、4、5,新款的JIVE增加了9和11,也就是新款要设置:1、4、9、11。首先需要确认自己的电调是新的还是老的,对于买二手的一定要注意下,怎么算老怎么算新说实话我没研究过,不过判定方法就是听听有没有模式11,老电调也有模式9,但确是KSA Mode,不能选。
    b)我理解的模式定义如下,不知道正确不:
         ->模式1:重置,清除以前的设置,每次重新设置需要选;
         ->模式4:直升机定速模式1;
         ->模式9:锂电模式;
         ->模式11:直升机定速模式2,相对模式4增加了记忆功能,可以对之前的飞行转速进行记录,定速效果更好。
2)KOSMIK系列
    只需要设置模式1和模式4。
操作:
1)JIVE系列
    a)油门曲线设置为从0至100%,把油门放在0位;
    b)插上跳线(这个跳线平时需要收藏好,建议找个小盒子装好,太TM容易丢了);
    c)接通动力电(电机和电调一定要连接上,不然听不见声音)
    d)听见三个升调音;
    e)拔掉跳线;
    f)听见三个降调音(没听见重新把跳线插插好,再试,再没听见去医院)
    g)电调开始进入模式选择功能,模式1响1声,模式2响2声。。。。。。,到你要的模式后推油门到100%
    h)听见三个降调音;
    l)再听见连续4遍三个降调音;
    i)拔掉电池,ok了。
2)KOSMIK系列
    a)说明书特别说明需要一个开关来设置,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遥控器的NORMAL模式下把油门曲线调为0一条直线,再设置一个IDLE,把油门曲线调整100%一条曲线,先放在NORMAL位置;
    b)接通动力电
    c)模式指示灯(LED1)会闪烁绿色,能听见三个升调音,接下来是识别的电池电芯数的声音,6s就是6声;
    d)按一下电调边上的按钮(用牙签比较合适),听见三个降调音,模式指示灯变为红色;
    e)电调开始进入模式选择程序,模式1响1声,同时LED灯也同样会闪1下。。。。。。,到你要的模式后拨动IDLE开关,指示灯从红色变为绿色,电调首先通过三个降调音确认,再重复模式音,例如模式4就响4声;
    f)等2秒钟,拔掉电池,ok了。
3)多模式选择就是重复上面的过程。

注意:
1)电调线上的磁环不能拆掉,说明书上说主要用于抗干扰;
2)如果是用电调上的BEC,那么主线(master)和副线(slave)都要插上去(重要);
3)如果不用电调上的BEC,那么主线的红色线要剪掉,副线不接;
4)油门最高不能超过80%,否则没有补偿空间,定速效果不好。
起飞:
1)JIVE电调设置好以后推荐至少60%油门0螺距定速原地转1分钟,用来计算并确定转速,电调会自动记忆;
2)JIVE电调定速成功后尾巴会摆一下。
性能:
K牌电调贵有贵的道理,性能不用我说了,十分稳定十分顽强,K牌电调也会保护,不过不会马上停止工作,首先会降低功率,给你足够的时间降落,想飞的安心K牌确实是首选。
***********************************转速估算方法***********************************************
前言:
对于准备上大飞机的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电机的KV和电机的齿数有一个搭配关系,搭配不好不是转速上不来就是电调容易保护,换电机或电机齿不是很麻烦?不是要银子?我就吃过亏。
原则:
1)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油门80%时是你想要的最高转速,这个位置最合理,这样就需要知道我的油门80%时转速会是多少,因此需要买飞机前提前估算好;
2)这里需要明确你需要的最高转速不是你目前习惯的飞行转速,例如现在700级3D最高转速通常都在2250左右(80%油门位置),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不能你现在1800练习悬停就认为80%油门位置应该是1800,后面转速想上来都上不来了。
计算:
1)kv的意思是电压每增加1V所提高的转速;
2)每种型号的飞机都会在说明书或包装上说明传动齿比,或给出电机齿数、大齿盘齿数;
3)公式:计算理论最高转速=电池电压*kv数*电机齿数/大齿盘齿数;
4)示例:KDS7.2套机,理论最高转速=50.4*540/9.378=2901,我需要转速为2250,那么对应油门位置是77.5%。还算是比较合适的。
5)第一次飞行还是需要买一个转速表(魔镜),例如在原地0螺距测一下实际转速和理论转速的区别,一定会有一点差别,然后用实际转速进行修正,例如,KDS7.2套机,70%理论转速=50.4*540/9.378*0.7=2031,使用魔镜进行转速实际测量,实际转速=2076,相差45转/分钟,还算比较准确了,超过80%测量误差会比较大,因为电调补偿空间减小了。

网友:
给我这个要上700E的老菜鸟,上了一课。谢谢。

网友A:
再问一下。给没有加磁环的电调加磁环可以吗?消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给没有加磁环的电调加磁环可以吗?消除干扰。

如果是K牌,原装带的现在不带了加上去肯定是可以的。
能对你有用就好。

网友B:
不错,这些知识如果自己找要花时间,楼主帮忙整理了

网友:
你别退 退了那么多大机我家放不下~

网友C:
我补充一下我的经验,我最近自己和帮朋友收了3个二手jive,2个helijive 120HV,一个jive 80HV。他们的设置就不一样。如下:
- Helijive 120HV,v11固件,mode 4是普通直升机定速(每次启动重新定速),mode 5是恒定直升机定速(设置mode 5以后第一次启动后的数值被记录下来)
- Jive 80HV, v13固件, mode 4同上,Mode 5切勿选择(好像是固定翼竞速机用的,会瞬间启动,还好我去掉了电机齿),Mode 11 = 上述的mode 5。

另外,我的连线方式不知道对不对,请楼主指教,我用的是futaba SB7008和vbar neo
- Jive的master接口用排线通过磁环连接到futaba 接收机3号油门频道,提供信号和电力
- futaba sbus 2接口用排线连接到vbar的sbus接口
- Jive slave接口的排线拆了信号线,保留红黑两股,连接到vbar随便一个空接口,比如esc接口,作为第二个电力

最后再请教一下,比如对于helijive 120 mode 5(或者jive 80HV mode 11),我略微改良如下设置流程是否正确,
- 把电机齿拆掉,让电机空转,保持最小阻力
- 先设mode 1复位,再设mode 5,听到5下确认声后拔掉电池线
- 再次插上电池线,完成哔哔自检以后,把遥控器油门从最低(futaba是-100,spektrum是0)推到最高(futaba是+100,spektrum是+100)
- 电机逐渐加速,同时电调上那个红灯亮起,表示已经是最高油门
- 维持这个转速30秒-1分钟
- 把油门推到最低,然后断电。
- 这样完成了记忆。下次启动,这个最高转速被记录了,下次启动如果开半油门,转速就是记录转速的一半。开1/3油门就是记录转速的1/3。
- 当然油门过低会电调发热,因此要加装散热片或者调整齿轮比

我的疑问是上述设置后,满油门设置记忆了的的电机转速 是(kv x 电压)还是 (kv x 电压 x 80%)?因为我发现设置mode 5时,油门从80%到100%之间好像没有转速区别。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补充一下我的经验,我最近自己和帮朋友收了3个二手jive,2个helijive 120HV,一个jive 80HV。他们的设置 ...

哥们感谢回帖交流,我觉得:
1)slave线的信号线不用剪掉,不影响,说明书中也没说,正常连接就可以了;
2)第一次旋转不能空转,说明书中是禁止空载的,而且负载不正确电调的定速记忆也不正确,首次飞行一定要带上桨在原地0螺距旋转,另外不一定需要100%油门,60%就可以了,一样进行记忆,电调内的程序比较先进,当然我100%油门也试过,对心理承受能力是挑战,尤其是700级飞机100%油门的桨声十分恐怖,相当刺激,如果桨质量差千万别这么试;
3)K牌使用定速功能对油门曲线有要求,任何时候必须是一条直线。建议NORMAL就是60%,启动前打开HOLD,保持油门为0,然后解除HOLD直接3D起飞,启动有缓启动不用担心,油门必须为直线!
4)以前老款只知道用模式4,没试过模式5,回去我也查一下。
5)综上,针对最后的问题我觉得首先油门曲线要调整为直线,不能空转记忆,60%或80%油门就可以了,因为电调也会记忆油门位置的,不用担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感谢回帖交流,我觉得:
1)slave线的信号线不用剪掉,不影响,说明书中也没说,正常连接就可以了; ...

你的意思我整理一下,看看对不对
1. 设置mode 4或者mode 5的时候,实际电调知道最低油门和最高油门的信号
2. 因此,第一次启动定速时,不管是60%还是80%,电调实际知道你仅仅开了60%或者80%,因为他可以对比上述第一步中设置的最高油门。
3. 我估计以mode 5为例,设置后第一次启动还是顶着压力开到80%油门,静置一分钟。
4. 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只带主桨大桨夹和尾桨,但是不带主桨。把螺距开到最高(仅装大桨夹,开14度螺距,阻力和吹出来的风也不小,是否能模拟大桨0度螺距时的阻力?)

回头想想,还是到野外带大桨0度。开80%油门,500kv * 12s * 4.15v * 80% / 10齿比 = 接近2000转。我觉得虽然太可怕,可以躲到车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我整理一下,看看对不对
1. 设置mode 4或者mode 5的时候,实际电调知道最低油门和最高油门的信 ...

是的,这么高级的电调每次都识别油门的,个人理解第一次旋转仅仅是让电调记录负载,不带大桨肯定是不行的,带上大桨,0螺距,贴地不起飞,另外不用80%,60%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么高级的电调每次都识别油门的,个人理解第一次旋转仅仅是让电调记录负载,不带大桨肯定是不行的 ...

最后再确认一次,用60%油门带大桨一分钟确认定速后,再切换idle2到80%油门是不是转速还会进一步提高lor?

网友D:
补充下
1.JIVE电调一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power、heil、pro这三个版本
下面我说下这三个版本用在直升机上的差异,直升机都请使用记忆定速模式飞,这样电池对转速的影响就会小,比如用普通定速,放电能力差的电池转速就比放电能力强的电池低,如果使用记忆定速模式,电调记忆了电流电压的情况,所以不同的电池飞起来的转速基本能保持一致,当然维持转速的能力不同电池是不一样的。。
power版本记忆定速是11模式,hell是5模式,pro暂时不清楚,估计也是5模式,pro的不同之处在于支持7.4V高压BEC输出,能让高压电机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貌似可以自己升级电调程序。。
2.定速学习
定速学习中,大多数魔友使用的50%曲线学习一分钟,其实我做过测试,用30%曲线学习的结果和50%曲线学习的结果无差异。。。学习的时候带上大小桨,0螺距。
3.定速感度
jive是可以调整定速感度的,只是只有+-两档P和I值的选定,可以自己酌情调整,一般的经验和原则是,电机功率小的时候用+,电机功率充沛用-,转速高的时候用-,转速低的时候用+,具体看搭配什么电机使用和喜欢什么样子的手感而定。。。
4.最佳油门曲线K电调最佳油门曲线应该是70-80之间,最好控制在75左右。所谓最佳油门曲线,指你要飞的转速对应的曲线值。比如我们要飞2100转,控上对应的曲线值是75,这个时候飞机的动力效率是最高的,效果也最好。。
5.磁环的作用磁环作用是抗电磁干扰,如果你不使用电调BEC,磁环用处不大,可以拆掉,如果你使用电调BEC必须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再确认一次,用60%油门带大桨一分钟确认定速后,再切换idle2到80%油门是不是转速还会进一步提高lor? ...

显然是的,转速会自然提升到80%对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下
1.JIVE电调一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power、heil、pro这三个版本
下面我说下这三个版本用在直升机上 ...

非常感谢补充!,学习学习!

网友E:
地面0螺距60%1分钟是normal还是idle?

楼主:
不管是normal还是idle油门曲线都

引用 网友E:
地面0螺距60%1分钟是normal还是idle?

不管是normal还是idle油门曲线都是一条直线,没有区别,根据个人习惯和飞机实际转速进行设置,例如:
normal:60%
idle1:70%
idle2:8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管是normal还是idle油门曲线都是一条直线,没有区别,根据个人习惯和飞机实际转速进行设置,例如:
nor ...

normal是0-60-60-60-60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normal是0-60-60-60-60 ?

我理解是60-60-60-60-60。靠hold关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normal是0-60-60-60-60 ?

一条直线的意思就是60-60-60-60-60

网友:
马克!土豪电调使用教程!

网友:
留脚印。。。
学习下。。万一以后用了K牌呢。

网友:
不是手把手教~真模型复杂我设好一次再不想动第二次了

网友F(2016-05-30):
请问楼主,K200A的Bec电压如何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K200A的Bec电压如何设置呢?

只能用K蛋设置,问周边模友借用一下吧,不差钱直接买。

网友(2018-10-10):
请问楼主,为何用模式1清除再进入模式4设置油门行程后,大概45%杆量电机才开始转动。信号线接接收机,遥控器也是新模型,这个电调以前使用过是不是和以前的一些设置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是60-60-60-60-60。靠hold关火

那只能熄火降落了,岂不是负螺距不能太大?否则容易压断脚架吧

网友:
K200不需要0螺距学习了吧?设置好直接飞吗?

网友:
记录下,学习了

网友G:
请问楼主 ! 设置后~平常飞行时候, 跳线冒是取下保管!还是  就留在电调上使用 ?    有何影响不?

楼主(2018-11-19):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 ! 设置后~平常飞行时候, 跳线冒是取下保管!还是  就留在电调上使用 ?    有何影响不?

建议还是取下来吧,一直插着没试过有啥影响

网友H(2019-05-31):
顺便问下,塑料狗7用的K200电调,电机齿是13T的,717VTX,定速83%,查看转速最高2070转,这样的转速和浆搭配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顺便问下,塑料狗7用的K200电调,电机齿是13T的,717VTX,定速83%,查看转速最高2070转,这样的转速和浆搭 ...

83%2000转有点偏低的,到2300转估计要95%了

网友B(2019-07-11):
终于找到组织头目了
求大神传授经验,刚收了一套设备,750-45和jive pro hv动力组,准备装一台diabolo.万谢

网友:
好贴,给楼主点赞,这帖子论坛还不给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找到组织头目了
求大神传授经验,刚收了一套设备,750-45和jive pro hv动力组,准备装一台diabolo.万 ...

这是要玩竞速么?电机和电调恐怕扛不住吧?

网友:
不是呢?这个电子装备有误吗?大神方便➕微信或qq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