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lightbridge行不行?

楼主(2015-12-28):
悟 Inspire 1 V2.0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大疆主页上说:
新一代Lightbridge超视距全高清数字图传系统,距离最远可达5km

有没有朋友买了这个v2.0,这新版的lightbridge,到底行不行,会不会像前面版本的一样卡顿?

1. 无障碍情况下,1公里内能不能保证1080p?会不会卡顿?
2. 这里说的5公里,是5公里还有图像(分辨率极低、画质很差、或卡顿的视频),还是说5公里能保证流畅、高清的视频?

多谢

楼主:
想买一个,但是毕竟2万元,要是又买了一个没用的,太亏。

网友A:
和1代区别不大,1代的问题都在。生产2代是为了再骗一遍买过1代小白鼠的钱。因为毕竟比正经数字图传便宜很多,所以肯定会有贪便宜上二次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1代区别不大,1代的问题都在。生产2代是为了再骗一遍买过1代小白鼠的钱。因为毕竟比正经数字图传便宜很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1代区别不大,1代的问题都在。生产2代是为了再骗一遍买过1代小白鼠的钱。因为毕竟比正经数字图传便宜很多 ...

多谢啊

网友:
主要是在动力和脚架部分有改动,图传未作改动。

网友B:
二代 APP 无法使用,超级多的马赛克。用HDMI 显示器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代 APP 无法使用,超级多的马赛克。用HDMI 显示器还可以。

是你设置有问题,我的就很好啊,城市1公里无任何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设置有问题,我的就很好啊,城市1公里无任何卡顿

这和距离远近没关系 。DJI 都承认了 IOS的 APP 有问题 。难道你用的不是DJI的。

网友(2016-02-25):
以上的都正确。实时性略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