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太格路了

楼主(2015-12-28):
我是不行了,真是蒙了,组了个固定翼,尼玛混控双舵机升降就是左右,摇杆上下只能控制左右转向,怎么调啊我艹,以前用天地飞也没这样,这你妈也太隔路了,哪个大神来救救我啊!我艹

楼主:
唉,连夜请教群里魔友,终于搞定了…

网友:
路过的表示还没用过乐迪

网友A:
表示你通道接错了.....接收机的通道排序本就就2种规格。华科尔D10和天地飞就不是一个排序.....所以接线时候看看接收机上的英文标记。。。

网友B:
请楼主认真阅读说明书

网友:
这也不能怪乐迪啊,试试把舵机1和2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认真阅读说明书

读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你通道接错了.....接收机的通道排序本就就2种规格。华科尔D10和天地飞就不是一个排序.....所以接线时候 ...

别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