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困扰很久 求解脱

楼主(2015-12-28):
富丽450PRO。   DEKO1102 斜盘舵机。K8。  舵机臂稍微不垂直舵机。但是通过K8调节舵机臂垂直舵机了  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斜盘不水平了 如果要使斜盘水平 是不是要调节三个拉杆。但是如果调节拉杆那么三个拉杆肯定不一样长了  不一样长可以吗? 高人能帮助一下吗?
还有螺距过大 差不多16度  调节大桨的两根拉杆可以使中立点到0螺距。我想把正负螺距调到正负12度  这时调节了K8里面的那个值 差不多到70才能到12度。问题是推荐值是80到110是不是过低了 ?怎么解决到80到110之间使得螺距到正负12度。  求大师们帮忙!感激不尽。新人们的疑难杂症啊

网友:
1、先确定舵机中立点,即舵机臂中立位置;
2、调节十字盘拉杆长度,如果是DFC旋翼头,那么,在舵机中立状态下,调节十字盘拉杆长度
此时长度要求达到大桨0度螺距
调好一根,其它2根再照此参数调长度。
3、十字盘拉杆调好后,再通过陀螺仪微调十字盘水平。

可能上面会有点矛盾。

睡觉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应该啊。如果舵机臂都处在水平位置,拉杆一样长,斜盘就应该是水平的,至少是基本水平,因为电直就是这么设计的。。。长度相差太多肯定是不正常,是不是舵机臂孔位不对。看下说明书,上面应该有推荐孔位距舵机输出轴距离。
第二个问题大概也是孔位的事情,把孔位朝内挪一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应该啊。如果舵机臂都处在水平位置,拉杆一样长,斜盘就应该是水平的,至少是基本水平,因为电 ...

如果螺距过大 那么我把三个拉杆同时放两圈使得斜盘同样水平,然后再把大桨拉杆收2圈 ,这样可以使得正负螺距变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螺距过大 那么我把三个拉杆同时放两圈使得斜盘同样水平,然后再把大桨拉杆收2圈 ,这样可以使得正负 ...

等于没动~

楼主:
那螺距过大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螺距过大怎么办呢?

换孔位啊。舵机臂上的孔,球头安到内侧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孔位啊。舵机臂上的孔,球头安到内侧孔上。

只有这个办法吗。就是移动了孔位还是大

网友:
拉杆长度要一致然后中立把舵机臂垂直扣上去开始调水平,建议用软件里调水平不要拧拉杆,这时候垂直的舵机臂会发生变化不需要去管它,螺距度数要两个选项里全都调到80度后再拧大桨拉杆就能到理想的度数

网友:
很简单你多买些舵机臂挑些最接近中位的舵机臂如果嫌麻烦你调拉杆还有你把舵机臂球头装太前了如果还不行调控里的总螺距行程量
如果还不明白发个QQ加一下详细跟你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个办法吗。就是移动了孔位还是大

可以不移球头,在十字盘博士帽里面,把距离那个选项改为85试试,原来三个舵机距离数据都是100。距离这里数据,如果调螺距14度还低于80数值,就改小,高于110就加大。这样能保证舵臂球头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