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自制fpv眼镜的问题

楼主(2015-12-28):
自己有小飞手,看朋友改了FPV眼镜觉得还可以,自己也想改。买了个灵镜又不想吧原配的2个观镜位都切了装一片大菲镜,请问有朋友改过能买2块2寸的小菲镜自己磨圆替换原配突镜。

然后再吧内部掏空放小飞手,不知道效果如何和装一片大菲镜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两个小飞手那么宽,是不可能放下的,踏踏实实买菲镜然后大手术吧。
说实在的,这种二代魔镜不太适合改,老款一代的改起来更方便点。
我自己有个二代魔镜,看过结构之后直接扔一边落灰了,不是改不了,是太太太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飞手那么宽,是不可能放下的,踏踏实实买菲镜然后大手术吧。
说实在的,这种二代魔镜不太适合改 ...

玩模不就玩个先折腾后爽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飞手那么宽,是不可能放下的,踏踏实实买菲镜然后大手术吧。
说实在的,这种二代魔镜不太适合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飞手那么宽,是不可能放下的,踏踏实实买菲镜然后大手术吧。
说实在的,这种二代魔镜不太适合改 ...

我没打算用2个小飞手,我之打算用一个屏幕,只是吧菲镜分成2块~不知道效果和一块是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打算用2个小飞手,我之打算用一个屏幕,只是吧菲镜分成2块~不知道效果和一块是一样的效果吗

不一样,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