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两轴云台上电不自检,LED绿灯常亮。

楼主(2015-12-29):
飞越两轴云台,店里没反应。通电后黄灯常亮。(电机没反应)然后绿灯常亮(说明书上说绿灯常亮是电压过高保护?)全程电机没反应。连接调参后正常升级调整参数,主板和电机固件都已经是1.5,请问下老鸟们。这是什么鬼?

网友A:
你看看相机后面的感应模块的线,断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相机后面的感应模块的线,断了没

没有的。有一根快断了,我焊上的。连上调参,相机模型显示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将,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C:
返厂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检查一下....

只能这样?怀疑是不是降压模块的问题。但抚仰供电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这样?怀疑是不是降压模块的问题。但抚仰供电也是这样。

你用的几S的电池,飞越最高可以用到4S。我的跟你一样也是飞越,原来有几次开机也是显示电压过高,但是还是正常运转,没出现什么问题。后来是因为感应器线断了才返厂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几S的电池,飞越最高可以用到4S。我的跟你一样也是飞越,原来有几次开机也是显示电压过高,但是还 ...

好吧。3s.电池,看来只有返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毒

+1。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的。有一根快断了,我焊上的。连上调参,相机模型显示都正常的。

我也头疼这问题

楼主:
你的怎么处理的? 和我的情况一样的吗?  我送回去检修了。

网友(2020-04-26):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现在我闲鱼淘一个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