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翼su35矢量混控方法!

楼主(2015-12-29):
如题,求教大神们飞翼的su35该这那么混控,要实现矢量喷口和副翼一起,升降一起,转向我理解直接y线就OK了,本人对遥控不太熟悉不太会用,最好大师告诉我用哪个菜单,怎么弄,越细致越好,拜谢,本人用12z遥控器

网友A:
本人也是苏35爱好者,仍持有一架苏35.
PNP版飞机上有11个舵机,3个电蜗杆(舵机),可以有多种接线方法,国外还有论坛讨论这飞机的。最好使用8通道以上接收机。
原机的副翼是有Y线连接的,升降就不记得是否Y线了,反正都可以改
我以我的苏35接线为例:主要控制接线如下:

1、副翼1:(原机用Y线,只接通道1,这样就没有6通接口;我改成用2个通道,可做襟副翼混控)
2、升降1:(可以用Y线,这样没有7通接口)
3、油门
4、方向舵:2个方向舵机Y线,并和方向矢量舵机、前轮转向舵机Y线,都接在这通道;通道多的可再分开
5、起落架:
6、副翼2
7、升降2
8、上下矢量控制:2个舵机,其中一个要改反向,Y线接入;除非通道很多。
我的8FG设置图(左手油门)

机型:选择2AIL,尾翼是选择AILEVATOR模式(初玩就选普通normal行了)

差动尾翼的设置,这个是为了强化横滚控制,尤其是使用襟副翼混控的时候(初玩不建议搞这个)
设置这个的时候,一定要对着飞机实际测试,正确的设置是:
打副翼的时候,尾翼和副翼一起同向动作;打升降的时候,升降舵正常动作,副翼不动

升降矢量的控制:
设置一个自定义混控:主是EVE,从是矢量通道

给这混控设个开关,我设了SE

上下矢量控制,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我建议关闭,玩花样飞行时才打开,这个也要对实机设置,确保无误。
因为苏35的全动尾翼,已经灵敏的能让你脚震,如果起降时上下矢量也开着,你会抓狂的。

最后,把相关舵面的EXP设置下,还是提醒下升降舵的设置,可设大小舵,而且建议EXP尽量柔和些,上面已经讲了。

祝玩的刺激!

网友:
我也是苏35 不过我用的24mz 所以设混空很简单。你的空不会设。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是苏35爱好者,仍持有一架苏35.
PNP版飞机上有11个舵机,3个电蜗杆(舵机),可以有多种接线方法,国 ...

前辈,感激不尽,言语无法言表,太感谢了。好人一生平安,新年发大财,。
基本看懂了,我来研究研究,回头来报告,因为之前飞了矢量f35,感觉很不错,就是首飞的时候调了好几个起落的喷口,一开始老是带油的时候扎头,收油门的时候滑翔的时候仰头,调整了好多次平尾和喷口才爽飞,就是拜托问下,喷口和平尾安装的时候有什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是苏35爱好者,仍持有一架苏35.
PNP版飞机上有11个舵机,3个电蜗杆(舵机),可以有多种接线方法,国 ...

基本思路就是用2ail,矢量接其中一个ail,然后再设置ail和ele混控,对吗

网友A:
矢量舵机有3个,一个负责水平动作,与方向舵Y线。
2个舵机负责矢量喷口上下动作,我将这2个舵机Y线接到一个通道aux1,不与AIL连接的。混控是ELE与这个通道aux1混控,与AIL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舵机有3个,一个负责水平动作,与方向舵Y线。
2个舵机负责矢量喷口上下动作,我将这2个舵机Y线接到一 ...

就说你的喷口是不和副翼做一上一下的动作是吗?

网友:
矢量喷口的上下动作是跟随升降舵的,而且一定要设置个开关控制其开闭。

当然你可试试跟随副翼的动作,苏35有很多种设置方法的,都可试试,但起飞降落时建议关闭矢量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