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买的naza lite怎么也连接不上呢

楼主(2015-12-29):
我新买的naza lite怎么也连接不上呢???补丁安装了,驱动签名我禁用了,安装驱动也成功了,但是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就是调参软件连接不上,我就郁闷了

楼主:
哪位大神来解救我一下呢

网友:
感叹号那里,右键更新驱动程序,找到安装的lite
Drivers文件,开始就行了

网友:
换电脑,或者操作系统

网友:
我记得是缺个文件 你搜下以前的帖子

网友:
大疆的软件就这样,很气人。挑电脑。换电脑,多换几台试试。我的曾将算了三台电脑才管用。

网友:
你的驱动根本没安装成功

网友:
换电脑,,,用ghost装的电脑,怎么样都不行的,C盘缺的东西太多了,正版win一般都一次成功

网友:
价格是怎样的?

楼主:
擦该安装的我都安装了啊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