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00 动力 起飞重量推荐多少啊?

楼主(2015-12-29):
e800 动力 起飞重量推荐多少啊? 做了个机架 全重3300克左右,用E800拉力够用么?用6S5300的格式电池!还是老老实实上4110电机啊!哎,纠结啊!

网友:
E800单轴超800g之后发热很大,效率也猛跌,建议换更大的电机。

网友:
顺便出4个4110电机哈哈~~不是忽悠楼主买我的电机啊,这俩动力我都有,只是事实而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269&extra=&_dsign=3efa7a4f

网友A:
推荐单轴800,明显已经超了。

这个电机我飞的比较多,我手里面还有10个。

楼主要是六轴3300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四轴的话,比较危险,我以前专门用这个重量做个测试,做大动作能瞬间掉20米,平稳飞行电机负载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单轴800,明显已经超了。

这个电机我飞的比较多,我手里面还有10个。

明白。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单轴800,明显已经超了。

这个电机我飞的比较多,我手里面还有10个。

想加你QQ,我的95161028

网友:
我六轴e600电机,全载3.8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