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大疆精灵3飞控加装屏蔽盒

楼主(2015-12-29):
精灵3在市区飞行中,由于受移动基站和无线中继器的影响,导致飞机失控的现象较多,打算对精灵3进行改造。拆掉上盖螺丝,拿掉GPS天线后,发现精灵3的N 1飞控实际为裸装状态,无任何隔离电磁屏蔽的措施。
1.拆掉螺丝后露出底板

2.焊点断掉(画圈地方,每个圈6根线)

3.制作一个屏蔽盒
(用胶带纸缠绕进行绝缘,右端须开两个小孔以免气压计受影响)

4.掀开主板,将绝缘胶带绝缘铜片后,用双面胶贴于背部中间位置。

5.用403白胶水(绝缘的)先在飞控四周图上一圈,晾干整晚后将铜盒子用透明胶带包住绝缘,再在原飞控四周打上403白胶水后,将屏蔽盒按在上面,等晾干一日后, 拧上螺丝以及将之前断掉的焊点接上。

6.   屏蔽盒右端气孔处应留空隙,防止飞控惯导部分(气压计)受影响。
改装结束后,在移动基站附近飞行可以正常飞行了。

图1

图1

网友:
如果真的有效,那真是一件好事

网友:
这样有效果吗

网友:
肯定有一定效果 精灵是最坑的一款机子 悟的飞控好歹是金属壳抗干扰好些 精灵就这样赤裸裸的 外面就罩个塑料壳 被干扰几率可想而知!

网友:
额,无用,失控干扰的是飞机与控之间的信号啊,又不是IMU受到干扰,要不然飞机早就翻了

网友:
如果一个大厂连这个都做不好的话,你可以进DJI公司当设计总监了

网友:
增加屏蔽后有效果了吗?

网友:
想太多了...

网友:
楼主,你屏蔽接地了么。。。没接地屏蔽毛啊。。。

网友:
然并卵,有用的话,大疆还等着你在这乱搞?

网友:
唉...真是吃力不讨好!!!瞎折腾!

网友:
纯粹的画蛇添足,一点毛用都没有。。。

网友:
不懂原理的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