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180V改2008版电子挂轮

楼主(2015-12-29):
(图片)

网友:
厉害,全部改了一遍

网友:
电子挂轮能详细介绍一下吗?很感兴趣!

网友:
这个可以取代机械挂轮吗?

网友:
试车试试效果如何?担心它的可靠性?

网友:
这个改的好!

网友:
12864液晶。好熟悉啊,再深入点。把乱扣盘功能也加上

网友A:
朋友你好:真诚向你请教这套改挂轮的详细资料,望不吝赐教,必有报答。我的qq443794402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真诚向你请教这套改挂轮的详细资料,望不吝赐教,必有报答。我的qq443794402谢谢

你好,这就是某宝上搜电子挂轮就可以看到的,是贵的那个。
也不用什么详细资料的,做的时候发挥想象力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 主轴转速采样用1:1同步轮接1000线光栅,丝杆用合适的减速比用步进或者伺服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改的好,驱动用伺服是不是更好些,步进电机负荷重了怕会丟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好,驱动用伺服是不是更好些,步进电机负荷重了怕会丟步。

是的,我用57电机在最大螺距3.5的时候如果转速开的比较高的话,步进就会失步,不过慢点车就好了其他没啥

网友C:
半个数控车了,拖板上再加一个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个数控车了,拖板上再加一个步进电机!

够用了,托板再改就变复杂了本来就是车车小玩意的,不过几个轴上都加了磁栅尺,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丝杆换了吗?

网友:
电子挂轮太贵了就不如直接买二手控制系统,直接改数控了,便宜的不能用吗?

网友(2016-03-16):
好东西!还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57电机在最大螺距3.5的时候如果转速开的比较高的话,步进就会失步,不过慢点车就好了其他没啥
...

您是用57步進那一長度呢!
不同長度有不同力距看您上圖的57步進/機身長度比例,看來約是機長78mm的
可換大一點力距的應可以改進因扭力不足而失步
以下是一般57步進不同機身長度的力距資料
56mm 1.2NM
78mm 1.8NM
100mm 2.5NM

112mm 2.8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