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进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5-12-29):
这个是去年买来耍固定翼的。 能不能用在直升机啊?

网友A:
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

用过?

网友:
定翼机的却断电压与直升机的不一样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B:
可以的 我飞过500 不过只能悬停

网友:
450机型或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你用过?  直升机任何模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飞过500 不过只能悬停

为啥只能悬停呢?  3D不行?

网友D:
直升机450可以3D ,500怕最大电流跟不上。固定翼电调不如直机电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450可以3D ,500怕最大电流跟不上。固定翼电调不如直机电调细。

谢谢哦。  只要可以用就好

网友E:
看说明书,百度应该有。只要刹车能关了,启动方式能设成缓启动,没有其实也无妨。电流够就没问题,60A可以飞500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说明书,百度应该有。只要刹车能关了,启动方式能设成缓启动,没有其实也无妨。电流够就没问题,60A ...

缓启动最慢是1 秒。  这能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缓启动最慢是1 秒。  这能行吗?

不开定速的话,只用油门曲线控制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开定速的话,只用油门曲线控制是可以的。

谢谢指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