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选择

楼主(2015-12-29):
3s 2200mah电池6到8块,3s 1300mah电池6到8块,5s 4600mah电池6到8块。大家觉得我应该选择啥样的充电器。现在看上icharger和pl6,pl8之类的充电器。但是都说pl充电器维修慢,所以主要看好icharger,但是不知道具体选哪款?308双路,是不是有点浪费。206,208什么的都可靠不?为啥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A:
208B  性能刚刚的。 而且小巧好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8B  性能刚刚的。 而且小巧好携带

谢谢回复。

网友B:
1,个人觉得你完全不必要上 308 406 这些的优势是双路 大电流.不适合你的多规格 偏小容量的电池

2,个人不推荐使用并充板,质量残次不齐,并充也要求你把电池电压都充到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并充板

3,鉴于pl6 pl8 万一损坏 返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极其不推荐使用.卖家之所以都愿意卖,我个人猜测这两个充电器利润较高,卖家才不管你售后多长时间,反正是厂家的事儿,跟卖家无关

4,106b 208b 都是单路充电器,质量没啥可说的,都挺好,听这名字 106b  支持1-6s,最高10a电流,208b支持1-8s 最高20a电流.从个人经验来看,能用到10a 15a电流的 我一般只在外场着急给 6s10000 16000 22000着急充的时候 用.所以 这样看来106b比较合适 208b 8s浪费 20a也浪费.别人会说用并充板,那你参考下第二条

5  建议楼主采用两套充电器搭配,
比如采购一套 乐迪的cb86充电器 用来轮流充电(类似a6加保姆),对付一堆各种规格的电池 爽歪歪(但是请注意,这种并充充电器 不要把充电电流开超过4a,因为平衡头端子标称电流只有1.5a 虽然充电器最大能开6a 但是强烈建议你在4a以内使用,以免引起事故)
然后再采购一套 106b 208b 或者另一个牌子 ucharger 0820  当做快速充电 或者外场应急充电的充电器.另外这种充电器也能充镍氢镍铬铁锂等电池.
两套花费比一台308或者406 成本要低.但是使用起来兼容性好 省心

6 另外 还有一种用法,使用cb86 将要充的电池都充到 3.8或者其他相同的电压,然后用106或者208b带着并充板充电.就能解决上述第二条的问题.而且速度也不错
7 牢记大电流充放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不要听信什么5c 充电之类的标准,能达到5c充电和经常5c充电 完全是两码事儿,就好比博尔特可以百米九秒多,但是你让他保持这种速度跑个1000米,怕是下几个九秒他就心脏猝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个人觉得你完全不必要上 308 406 这些的优势是双路 大电流.不适合你的多规格 偏小容量的电池

2,个人不 ...

cb86纯平衡冲,电流是不是不能太大,充电器最大能设6a,但是我想问的就是,那个平衡插头,最大能走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个人觉得你完全不必要上 308 406 这些的优势是双路 大电流.不适合你的多规格 偏小容量的电池

2,个人不 ...

说的很好。

我现在就是unA6+保姆 和 208b搭配。适应各种场合,各种电池。

不过选择208b支持8s是一个方面,而是208b的功率大。

网友:
我是1个720一个168,分别对应6S和3S用。小电池200W以下就行,大的500W以上好点。

网友:
如果是外场充电,不差钱的话,直接308好了。

双路不浪费的,并冲只能充一样电压的电池,有时不是很方便。双路很多时候能用到。比如一块电池没充满的时候还想冲另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cb86纯平衡冲,电流是不是不能太大,充电器最大能设6a,但是我想问的就是,那个平衡插头,最大能走多大电 ...

平衡头端子 标称电流只有 1.5a 开到5a遇到过变黄氧化的情况,所以后来一直都是4a以内用

网友C:
4楼说的好啊!学习了。我常用PL8,质量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说的好啊!学习了。我常用PL8,质量还是不错。

pl6 pl8 性能还是很牛的,只是售后问题,万一遇上 欲哭无泪.哈哈.我师父的pl8返厂 花了一年零三个月,后来发回来的时候 他都忘了 自己还有个pl8了.自己买了两个401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个人觉得你完全不必要上 308 406 这些的优势是双路 大电流.不适合你的多规格 偏小容量的电池

2,个人不 ...

博尔特是博尔特  电池是电池 两码事儿

网友:
cb86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尔特是博尔特  电池是电池 两码事儿

我说看你id这么眼熟,嚯嚯.原来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个人觉得你完全不必要上 308 406 这些的优势是双路 大电流.不适合你的多规格 偏小容量的电池

2,个人不 ...

ucharger 0820和106B哪个好?106B是不是就是106B+。

网友B:
引用 楼主:
ucharger 0820和106B哪个好?106B是不是就是106B+。

b+?没听过 icharger 106b  10a 6s  0820做工不如icharger 但是性能比106强悍,这东西没啥比的,两个功率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没听过 icharger 106b  10a 6s  0820做工不如icharger 但是性能比106强悍,这东西没啥比的,两个功率都 ...

您看看,是这样的。图片网上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看,是这样的。图片网上找的。

没注意过,没买过106b 买的都是206 208 308 可能是不是大家习惯叫106b 实际上一直是106b+呢.很久没关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过,没买过106b 买的都是206 208 308 可能是不是大家习惯叫106b 实际上一直是106b+呢.很久没关注了, ...

那或许是吧!谢谢!

网友E:
不差米,还是一步到位

网友F:
楼上几位解释很到位,总体还是一个串充,一个并充搭配使用比较理想。串充206不错,对楼主来说性价比高。并充是我的话就买una9plus.这样的组合楼主就可以应付全部电池,而且投资不大,充电可快可慢

网友G:
我觉得两套a6就够用了,这样也有400w功率呢
我现在就一台,过这一阵子再整个
308 406 pl8 6 之类,我那电池充电电流都不超过10a,用不上了

网友H(2016-01-29):
energystore的 CD620,CD820,20A,6S,300W,500MA平衡电流; 20A,8S,350W,500MA平衡电流; 欢迎对比。

网友I:
感觉电机好复杂哦!各种电池,各种充电器,各种电压电流。

网友H:
CD820 20A 8S

网友J(2016-04-23):
大牌,贵的好!不纠结。

网友K:
我是308和a6,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