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更换个输入220V输出380V3相变频器

楼主(2015-12-29):
希望能帮忙换个变频器,全新3相380V 0.75KW变频器,更换个输入220V输出380V3相变频器。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种类型的变频器  我真孤陋寡闻

楼主:
输入220输出380的现在有许多,有需求就有市场。

网友:
第一次见能变压的变频器

网友:
处理掉这个。再买一台220输入的。或者找高手把他改造一下。变成220输入的。

网友:
你试试直接接入220v,接三相输入的地线和三相中间的一相就可以了,应该可以带动380v电机,只不过功率会小点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你可以买220改接得改接法转380变压器,用变压器升压后单相输入380伏变三相380输出,只是输入如果是三相的,还得

网友:
输入得改接法!U一V一W是三端,其中U是一端接输入一根线,V W短接作为一端接另一根线,这样缺相保护不起作用。以前电子小精灵卖给我的变频器就是这样的,没有能升压的变频器,除非有电子整流斩波器还得是倍压整流才能交流升压!说起来简单,实际电路很难!

网友A:
倍压整流可以升高电压但要用大电容平波,而且电压理论值太高有效值太低,不太好办,用斩波的办法用可控硅控制也难办,用变压器很笨重,用电子变压器,容性负载可能烧了或保护,所以很麻烦,所性用220变频器把电机由380丫型接法改220接法最简单,只是要买1.5千瓦大容量的,保险点

网友:
其实变频器输入端三相就是三相全桥整流接入大电容,单相就是单相全桥整流接电容,就是提供个直流电源给后面的变频电路,自己看看输入电路就知道单相怎么接入三相用了,输出不用改什么星型,直接三角形接法就可以,要知道相电压是220,线电压才是380

网友:
卖掉这个变频器,买个220V入,220出的,电动机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型接法。

网友:
有220入3*220出的。貌似没有380出的哦。

网友(2019-02-16):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可以升高电压但要用大电容平波,而且电压理论值太高有效值太低,不太好办,用斩波的办法用可控硅控 ...

言之有理。严重支持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