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泰世x3用好盈v3设置了精灵定速,遥控上油门和螺距曲线

楼主(2015-12-29):
求泰世x3用好盈v3设置了精灵定速,遥控上油门和螺距曲线,详细设置,遥控是d10的!谢谢了!我现在可以正常飞了,遥控油门曲线普通飞是默认一条斜线,特技一是70的一条直线,特级二是85一条直线!螺距曲线是普通-25,+15,100!特技一-100.0.+100特技二-100.0.+100不知道合理吗,现在飞行是油门需要推到大约快一半了,电机才开始慢慢转!才能慢慢起飞

网友A:
正常模式>60一直线 ,特技1> 75一直线 ,特技2>  85一直线 ,看转速合意不, 可正负加多减小 ,最高别大於85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模式>60一直线 ,特技1> 75一直线 ,特技2>  85一直线 ,看转速合意不, 可正负加多减小 ,最高别大於85便行 ...

哦螺距曲线呢

网友A:
正常模式>最低负3度 中点>正4-5度 最高正11-12度, 特技1-2>最低负11-12度 ,中点0度 , 最高正11-12度

见议正常模式, 油门最低点1设定..0..第2点至最高点5设60一直线,这样接电不用打开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模式>最低负3度 中点>正4-5度 最高正11-12度, 特技1-2>最低负11-12度 ,中点0度 , 最高正11-12度

见 ...

这是螺距的正常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螺距的正常模式吗

还用说吗?

楼主:
能给个螺距的线图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
我的普通是在百分之25位置之后,60直线。这样就不会说过中点油门才转了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A:
正常模式>最低负3度 中点>正4-5度 最高正11-12度, 特技1-2>最低负11-12度 ,中点0度 , 最高正11-12度

见 ...

精灵模式,每次上电都要标定,按你这样的设定,每次能准确标定吗? 不是说标定要螺距0度,油门50的情况下标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