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机螺距问题

楼主(2015-12-29):
3D模式调大桨螺距度数为+11-11是在螺距曲线里边调吗?
普通模式一般调为多少好悬停??

网友A:
最大最小螺距是在陀螺仪里面调,有副翼是在控上调十字盘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最小螺距是在陀螺仪里面调,有副翼是在控上调十字盘行程。

谢谢解答!

网友: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发给QQ加你下问我会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