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380尾巴左右摆!!

楼主(2015-12-29):
悬停就能显示出来~~不是金鱼  很小幅度的左右摆动  在2公分左右!!陀螺仪是K8    尾部感度50-80 全试了 解决不了 !!!怀疑阻力问题   全部上铅笔末   还是不行?  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有风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风的情况下?

无风

网友A:
检查下尾桨夹里的止推轴承有没有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尾桨夹里的止推轴承有没有装错了

这轴承?会错?很顺滑的!

网友A:
有可能垫片装错了。以前我就遇到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垫片装错了。以前我就遇到这事

我拆开看看先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垫片装错了。以前我就遇到这事

没错

网友B:
解决了?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怎么弄的

我说的没错~~是  没装错 ~~     没解决!!!!

网友:
转速多少?我的380也有这棹的情况,但是油门80%后就好了。低转速时尾巴就是那个样子。

网友:
楼主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尾巴有小幅度摆动,你试试把kbar尾巴pid的i值调小一点,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C:
增大转速, 或者调P增益(记不清了,你试试看吧) ,这飞机我没有装过,如果尾巴里有那种两片夹着珠子的轴承,切记垫片不要装反,洞大的在里面,洞小的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大转速, 或者调P增益(记不清了,你试试看吧) ,这飞机我没有装过,如果尾巴里有那种两片夹着珠子的轴 ...

记住了多谢!尾巴确认了!也有很多朋友说到转速问题!还有就是可能新机的缘故!球头有点紧!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一是球头紧。二是尾推上有两颗螺丝不要太紧,就是尾巴铜套上面的蟹抓上的螺丝。太紧会直接导致铜套受到压力尾推不顺,380就是这样。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松了一点,立马好多了。 要尾巴连杆根舵机分开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一是球头紧。二是尾推上有两颗螺丝不要太紧,就是尾巴铜套上面的蟹抓上的螺丝。太紧会直接 ...

估计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了!!   还有这尾巴双推全塑料的    貌似的升级成金属的~~有点软     有间隙!

网友:
没错,双推连杆里的连接套筒也是塑料的,而且根蟹抓的小螺丝间有虚位,况且小螺丝应该用中间没有螺纹的那种。。的就算都调好了也有间隙,最终导致尾桨夹有不小的虚伪,两个尾桨螺距会因为虚位有差别,只能呵呵了。。。
我看了模友的 Gaui X7,尾巴都精度都很高的

网友:
我的500sport尾巴也这样。一直没有好

网友E:
原本我也左右晃,后来改了rt碳尾桨,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本我也左右晃,后来改了rt碳尾桨,就一切正常了

原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本我也左右晃,后来改了rt碳尾桨,就一切正常了

然而我换了芬记碳桨没有改变,个人认为不是桨的事。估计你的原装塑料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有问题?

感觉原厂塑料尾桨像一坨屎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KBAR那么请检测震动是否过大或者转速是否在共振范围内!还有主旋头桨夹里垫片是否自己增加过垫片或者垫片装错位置,如果你确定你飞机机械方面没问题,那你吧感度设定为50然后把 I 增益降低到55或者50,吧P增益增加到95,然后试飞,如果没打尾舵时没金鱼尾那么你的设定就真确了,然后瞬间快打尾舵大行程瞬间摇杆回中看尾巴杀车是否准确通常打右舵尾巴会准确一点左会差一点那么你就把停止增益 A 调大25~30然后停止增益 B 调到30~35这样基本就可以完美了

网友F:
如果你用的是KBAR那么请检测震动是否过大或者转速是否在共振范围内!还有主旋头桨夹里垫片是否自己增加过垫片或者垫片装错位置,如果你确定你飞机机械方面没问题,那你吧感度设定为50然后把 I 增益降低到55或者50,吧P增益增加到95,然后试飞,如果没打尾舵时没金鱼尾那么你的设定就真确了,然后瞬间快打尾舵大行程瞬间摇杆回中看尾巴杀车是否准确通常打右舵尾巴会准确一点左会差一点那么你就把停止增益 A 调大25~30然后停止增益 B 调到30~35这样基本就可以完美了 还有你没有说清楚到底快金鱼尾还是慢金鱼尾上面那个是块金鱼尾的设定如果是慢金鱼尾设定就不是这样如果你还没解决你飞机金鱼尾那么你再问我

网友G(2016-01-30):
LZ的金鱼尾解决了吗 同样的问题 求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用的是KBAR那么请检测震动是否过大或者转速是否在共振范围内!还有主旋头桨夹里垫片是否自己增加 ...

请问一下,我的500级飞机也是有点金鱼尾,我调底了I值到40 情况好多了,但还是有点,然后我的P值是75 锁尾有点软 停止增益AB在30 请问我还需要调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金鱼尾解决了吗 同样的问题 求教

没有

网友:
只要用心,继续努力,一定会调好,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把尾推L臂的球头扣摘掉,拔尾蟹爪臂拨到一边,转动大桨,蟹爪臂要自动回中,尾巴才算合格。尾巴的顺滑比8字连接扣的虚位更重要~

网友:
K8很多都有这种现象,我看过两个大神用K8飞380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我的500级飞机也是有点金鱼尾,我调底了I值到40 情况好多了,但还是有点,然后我的P值是75 锁 ...

其实金鱼尾并没有那么难解决的啊留个QQ吧比论坛上说方便点我飞570 450L 250 都没有任何金鱼尾 我的QQ44 28==3   07===33

网友:
同样现象求解。换过锁尾舵机,亚拓520,kst515,kst565x都试过,各种感度试过,各种转速试过,机身拆了大桨不震动,就差换尾桨了,飞行手感正常,尾航线没异常,就是悬停的时候尾巴慢慢的小幅度摇摆。。。。晕了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I:
可能是尾变距的滑动铜套太紧了,我的刚装好时,根本滑不动。
我就用手使劲的来回撸,来回撸,来回撸,最后终于顺滑了。
我的用黄K8,KST515,尾巴不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尾变距的滑动铜套太紧了,我的刚装好时,根本滑不动。
我就用手使劲的来回撸,来回撸,来回撸,最后 ...

娘胎里带的!难搞!

网友(2016-04-01):
昨晚才装好!真的是这样?

网友:
我是高转速, 或者猛推油门头一点点锁不住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