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伟力突然尾电机停转

楼主(2015-12-29):
我的伟力hcp100,用的不多,最近会飞着时突然疯狂旋转,拿手里发现伟
电机
有时会停转,请问是什么原因,时好时坏,不行就只能返厂修了

网友A:
1,插头接触不良
2,尾电机屁股出线的地方“暗断”

网友B:
检查一下连接线接口是不是有接触不良了, 时转时不转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大,或者尝试换个尾电机。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先试试,不行再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