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rsky的接收机串联16通道谁知道?

楼主(2015-12-29):
rt,TFR8 SB这款接收机,据说能串联出16通道,但是按照说明书上简单的几句话,怎么也调不出来...
望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个功能怎么用的么?

网友A:
两个接收机都对好频,然后把一个接收机的1通道和2通道的信号线连上,3通道就变成9通道了,一共14个通道

楼主(2016-02-25):
回去试试,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