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老模友鉴定,新买的kt板机

楼主(2015-12-29):
回来发现两边材质明显不同,强度不同,重量也不同,卖家非要说正常的,求老模友鉴定。。

网友A:
epp或者epo材料。 f22机型。 我也有个。 好处。 摔不烂。 坏处。 太不好飞。 摆着不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p或者epo材料。 f22机型。 我也有个。 好处。 摔不烂。 坏处。 太不好飞。 摆着不飞了

层主两边材质一样吗?

网友B:
都是EPP,,有面是模具面,有面是切割面,,,模具面要重点要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EPP,,有面是模具面,有面是切割面,,,模具面要重点要硬点

那就说算是正常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说算是正常咯

可以用没问题,我的9毫米板机也有一个是那样的

网友:
这还用买    直接做一个

网友:
两半部分,应该不是同一块母板上切割出来的!

网友C:
能飞就行了

网友(2016-03-10):
看着好像是泡沫的啊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才有乐趣。网上的不太靠谱

网友:
这个没多大问题。重量相差不在50%以上都没问题。epp板就那样,凑合凑合飞就完事了。

网友:
如果重量相差不大就没问题,两种是同一种材料,不过一块是表皮层,另一块是切割的内部层,我曾经在网上买的3mm EPP 板材也出现这种情况,当时也很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