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2015-12-29):
发现两边材质明显不同,强度不同,重量也不同,显而易见!!卖家非要说是正常的,求老模友鉴定。。

网友:
一边是EPP 一边是EPO 醉了

网友:
是同一种材料,一边是模具发泡的边缘材料,另一片是模具发泡后后期电热切片的材料,是一样的

网友:
怎么会是正常的

网友A:
都是EPP泡沫
但是有一侧是原料板的的表皮,这个会比较硬 也要重一些。
如果都用原料板内部的芯材切割片材,外观、重量 、强度差距就不大了。
就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哈哈 飞一飞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EPP泡沫
但是有一侧是原料板的的表皮,这个会比较硬 也要重一些。
如果都用原料板内部的芯材切割片材 ...

哦(

网友:
一样的,我也遇到过,有一面是挨着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