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台山寨精灵,用飞越650四轴上拆下的Naza Lite,装上后发现油门行程好怪

楼主(2015-12-29):
该飞控升级到v2,飞机四个电调都做过电调行程校正,上电,预热,解锁,电机启动一切正常。推油门一半后,再逐格推油门,第一,二格电机声音无变化,第三格声音变化并且逐步加速,好象自动加油推了几格一样,最后稳定在一个较高转速,但这个转速绝不应该是这个油门量的转速。。推到第四格继续有变化,速度稳定,没有自动加油现象。。第四格以后无论再怎么加油,速度均无变化。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飞控升级v2后在飞越650四轴上一切正常,但距今半年多闲置未用。

网友:
不上桨。就这样放地上推油??????????如果是这样的话正常的。。。

网友:
的确,电机不上桨达到一定转速后是听不出转速变化的

楼主:
手举飞机过头,上桨后,油门过半,推到第三格,飞机就突然加速上窜,根本无法缓缓上升,第四格后再加油桨转速不变,降低油门回三分之一处,电机延迟几秒才降下来

网友:
lite 升级v2就是过50%油门才起飞的,要很小心的推油门,不然就上窜太快

楼主:
怎么恢复回V1固件呢?我想恢复回来试试,在V2下搞不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恢复回V1固件呢?我想恢复回来试试,在V2下搞不定了

F1F2口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F2口短接

谢谢!已恢复v1,成功试飞,但总体感觉比不上升级到v2的稳定,过段时间升级v2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恢复v1,成功试飞,但总体感觉比不上升级到v2的稳定,过段时间升级v2试试

刷V2就不要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