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六轴配naza lite 姿态模式起飞后,不到5秒后坠机消失

楼主(2015-12-29):
大家都说NAZA lite 有好多失控的势力,鉴于不太会调试开源的,就还是买了个lite,图了个调试方便,今天姿态模式下起飞后,悬停不到3秒后,姿态突然发生侧偏,就再也没修正过来,掉到河里,就这莫消失了,结果提控回家。嗨。。。
飞前一切都测试好的,摇杆校准、感度140 、130的、没有接GPS,亏得没接GPS,否则也得消失,只是想测试下姿态模式。
说一下配置吧:1255碳纤桨,郎宇4108  380KV,6S  5200MAH,NAZA lite 飞控
各位多轴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吧,现在都有阴影了,难道非要用悟空高级点的飞控吗,就是太贵了。

楼主:
这个侧偏,也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什么造成的,当时的风也不大呀,也就3级以下的风

网友:
测试怎么在河面上进行啊,连尸体都没了

网友A:
还是自己安装的问题。我玩过好几种飞控,QQ。CC3D .MWC 高配版。miniapm都玩过来了,不是这也就是那样出问题,最后下决心买了NAZA  lite全套,自己用橙星的机架做了一套山寨精灵,很稳定,而且抗风能力很强。才知道以前都是白花钱。

网友:
我最开始的一个Lite是起来大概十米左右,然后就开始偏移了,还是带GPS的,图传显示并没有什么异常,飘了一段后机身开始45度倾斜无法修正,手动也没用,就炸了。

网友B:
感度低了

网友:
有没有打杆拉回来?lite第一块电池飞碟时候飘的厉害

网友:
感度默认没问题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的配置,不过我刷v2啦很稳

楼主:
问了DJ技术支持,他说550的官方感度是170、170、150、140,像680机架的感度应该往底调,不知道到底是低感度,还是高感度?一头雾水。看来飞多轴的好多人,不摔坏几次是调不好的,那些一次就成功的朋友估计也是有高手相助或者是老手。DJ的销售业绩不上去才怪呢。   我实在河滩边上飞的,下次一定离水面远点。这东西以后千万离人群远点,伤到人可不是两三千能解决的问题。就是3、4W的多轴也一样,一旦出事,得到的原因无非就是你的操作或者“干扰”,这个万能的回答了。

楼主:
Naza  lite在姿态模式下飞行水平飘移应该是正常的,但应该能维持机体平衡的,当机体受外力发生小角度倾斜,到底能不能依靠飞控自身恢复平衡??还是必须要人工干预姿态恢复平衡呢???难道这就是说明书上说的绝大多数人用gps模式的原因吗,倘若gps失控,操作技术再一般,岂不必炸无疑。如果真是这样,还是买个玩具小四轴算了,以免以后更大的损失

网友:
应该是没有调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Naza  lite在姿态模式下飞行水平飘移应该是正常的,但应该能维持机体平衡的,当机体受外力发生小角度倾斜, ...

如果姿态模式都不飘  还要GPS干嘛   楼主没有修正姿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姿态模式都不飘  还要GPS干嘛   楼主没有修正姿态吗

GPS是定点用的吧,姿态是维持水平的吧,难道LITE飞控在姿态下需要人工干预维持水平吗?

楼主:
到底naza lite能不能用在680六轴机架上,说明书上建议用650以下的机架,只不过网上有的人用过680,也成功了,而且卖lite的人也说可以,这才买了680六轴机架,但是却没查到如何设置参数的。有哪位朋友有过成功的680六轴+naza LITE例子,能否介绍下参数的设置呀。

网友:
Lite还是不错的,我买过几套很好用,是性价比最高的入门飞控。不用GPS轻度漂移是难避免的,你这情况估计调试不到位,原因很多,比如油门行程、电桨平衡、机架配重心、参数的设置和调整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lite在姿态模式下飞行水平飘移应该是正常的,但应该能维持机体平衡的,当机体受外力发生小角度倾斜, ...

自稳就是对平衡的修正,但不等于能定点不漂移,需要GPS支持才能有效的定点,机子自身的平衡也很重要,不容忽视!

网友:
最近装了一台飞越680改810用的naza v2 感觉飞场稳定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遇上过,新机试飞就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在100米的高空,,反应及时,切手动飞回来。。。最后分析,只有一个情况,就是机架震动。开始是好的,结果一会就把飞控震傻了,不受控制。。。回来重新装机,排震。。飞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安装的问题。我玩过好几种飞控,QQ。CC3D .MWC 高配版。miniapm都玩过来了,不是这也就是那样出问 ...

apm不行吗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pm不行吗 ??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买nazalite了。

网友:
我的精灵2 也这样。哈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0877
A2  飞控也有 同样的案例。

楼主:
请问:naza lite 在做IMU校准过程中,机体除了保持静止之外,还必须保持水平状态吗?说明书上没有说必须水平放置的,就是说要静止放置。

楼主:
试飞前做过IMU校准,机架是静止的,但没放水平,不知道与这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前做过IMU校准,机架是静止的,但没放水平,不知道与这有关系吗?

很有可能,  apm/pix 校准都要水平。

我试飞都先用绳子,性能可以才松了绳子。

网友E:
电调低压保护设置了没?。还有就是。没接GPS的时候。水平方向。会出现侧移的现象。V2也是如此。我的650装好后,感度都没调。直接飞。虽然会出现侧移。但能控制在3m内。

网友:
我觉得LITE控很好,虽然以前炸过,但与控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低压保护设置了没?。还有就是。没接GPS的时候。水平方向。会出现侧移的现象。V2也是如此。我的650装好 ...

飞控软件中的低压保护设置的是关闭。电调低压保护没设置,只设置了行程,其他的默认。电池是6s的,刚充好电的。

网友F:
IMU校准必须水平!不然校准的时候偏的太多飞起来就会往一边偏的很严重!因为你没装GPS无法定点悬停!飞控也只能依靠陀螺仪来判断飞机有没有偏!如果校正的时候不水平飞的时候飞控会错误的修正!!也就是会偏的很厉害!必须手动修正不然就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IMU校准必须水平!不然校准的时候偏的太多飞起来就会往一边偏的很严重!因为你没装GPS无法定点悬停!飞控也 ...

重新配了一个六轴,用的还是LITE,姿态可以悬停,就是遇到风会飘逸,切换到GPS模式后,却往左侧倾斜,定不了点,为此还摔坏了脚架,GPS指南针在起飞前校准过的,用手拎起来,加大油门,感觉飞机始终往左侧倾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重新校准指南针,水平旋转360度,绿灯常量,再机头向下,旋转360度,LED红灯快闪,校准失败,校准了好几次,依然失败,就是第一次校准成功,摔坏脚架后,再做校准却不行了,没飞多高呀,也就离地1.5米,摔了下,难道是GPS坏了吗?还有旋转360度的时候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转圈,说明书的那个图好是顺时针转圈的。姿态模式正常,为什么GPS模式却有问题呢?遥控器摇杆也校准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配了一个六轴,用的还是LITE,姿态可以悬停,就是遇到风会飘逸,切换到GPS模式后,却往左侧倾斜,定 ...

高级校准下试试!还有排除干扰!还不行真是你说的gps或飞控摔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新配了一个六轴,用的还是LITE,姿态可以悬停,就是遇到风会飘逸,切换到GPS模式后,却往左侧倾斜,定 ...

还有GPS的安装参数设置对没有??按说明设置下应该都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GPS的安装参数设置对没有??按说明设置下应该都是负数

X:正数,Y:正数,Z:负数
应该没有错误吧

GPS的安装

GPS的安装

楼主:
以前飞固定翼从没有这么费劲,也没损失这么多钱,现在帮朋友装个六轴,竟然这么烧钱,下回再也不装多轴了,摔不起呀。同样都是飞行,还是找个安全些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X:正数,Y:正数,Z:负数
应该没有错误吧

gps有朝向!看说明必须指向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s有朝向!看说明必须指向机头!

GPS朝向肯定没问题的。就是指向机头的。还有就是,飞控上电后,最后应该连闪4下绿灯的,我的这个lite的LED灯确连闪3次绿灯,不知道这个正常不?说明书上说:不是连闪4次绿灯的,应该返厂的。

网友G:
你可以用零度飞控啊,零度s4v2便宜稳定又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用零度飞控啊,零度s4v2便宜稳定又好调试

谢谢您的好意,我是折腾不起了。就先弄这个LITE吧

楼主:
以前问过DJ的客服,说是闪的快,是我看花眼了。   这个解释真是操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lite在姿态模式下飞行水平飘移应该是正常的,但应该能维持机体平衡的,当机体受外力发生小角度倾斜, ...

姿态模式也不能主动修正外力造成的偏移
姿态模式只是多了一个松杆飞机自动回中

DJI的模式是这样的,
手动:只有陀螺仪参与,飞机只能保持基本的稳定(就是起飞不翻)
姿态:加速度和罗盘也参与进来,飞机可以松杆回中,并且长时间保持航向的稳定,对了还有气压计定高
GPS:IMU所有传感器你都参与,飞机可以在外力作用中主动修正保持定点

楼主这个情况真是不好说,尸体都没了,完全没法分析。
姿态模式正常悬停,忽然不受控往一个方向自己飞去,这个听起来是飞控本身的问题,但是就这么一句描述,完全没有准确性啊。
很多人在论坛说炸鸡,都是模棱两可的描述

网友:
LITE莫名抽风,我也碰到过。

网友:
一年多前用lite飞自制木四轴也出现:飞了几个电正常,然后莫名偏向一边,迅速炸机,救都救不过来。

网友(2016-01-28):
闲置了一年多,没信心飞了,现买了个S500机架,准备利用原设备再试飞。控也升级到V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买nazalite了。

表示 一直用APM2.8 +M8NGPS  最便宜的那种,GPS支架都没用 直接粘到机臂上。目前啥事也没有,不过也不敢在人多的地方飞。 如果排除飞控硬件故障的话 我也比较认同震动的说法,有可能你某个螺丝松动,或飞控的减震没做好  虽然机体还相对平稳的 但飞控晃动幅度过大  飞控自身就会不停的修复,导致最后的结果。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用APM 几个起落以后 降落的时候晃动特别严重 当时不明情况,回家后发现螺丝松动 一个都掉了·  以后每次起飞前都检查螺丝,飞控减震,类似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楼主加油再组一套吧 玩玩开源 APM  PIX都挺不错的啊

网友(2016-02-27):
用零度飞控吧

网友:
新手很容易出现射桨的问题,不知楼主注意到了没,我组的第一台QQ飞控的450就是因为桨没有拧紧射桨炸鸡的。

网友:
lite应该还是很稳定的,从450到650,再到680、810都没有出现LZ上述问题,总结的经验就是远离高反射、高压线、市区地段,每次到达新地域都要做地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