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G611B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5-12-30):
  请问各位用过JR611B接收机的模友,这个接收机有多远的有效距离?

网友A:
611B是近程接收机,应该在500米以上了,没有实测过,我飞30E的YAK54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官方距离对空3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1B是近程接收机,应该在500米以上了,没有实测过,我飞30E的YAK54没有出现过问题

多谢,我主要是用来飞1.2米左右的飞机,最大1.5米。再大运输就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距离对空300米

感谢!300米的距离视乎有点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300米的距离视乎有点短了!

厂家保守,好让你买贵的8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保守,好让你买贵的831。

为什么jr的控没有稳定的兼容接收机

网友:
大概日本那嘎哒能飞固定翼的地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