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HeadPlay HD 5.8G FPV 头戴显示器

楼主(2015-12-30):
如题
新入手HeadPlay HD 5.8G FPV 头戴显示器,等了N久才有货。
屏幕尺寸:7寸雪花屏,效果非常的好,亮度很高。
分辨率:1280x800
视角:72° (肥鲨HD仅有45°)  堪比电影院大屏幕
重量:478g
自带 HDMI输入和音频输出
32通道5.8GHz视频接收器
天线接口:外螺纹内孔(使用内螺纹内针天线)
8段数字显示。
到手后第一件事就是拆开来看看,没啥新奇的东西,还是那个结构,但效果非常好,如果不介意外形的话,绝对秒杀FATSHARK。
价格嘛,只能说我自己认为还是有点贵,毕竟都是很简单的结构和东西,唯一就是开模的费用,但对比起最新FATSHARK团购都要3K多的价格,我觉得这个很不错了,如果泡沫外壳贴脸的部分能做的更贴合就完美了。

网友A:
用过FATSHARK HD  也入了 headplay 感觉headplay更适合我这种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FATSHARK HD  也入了 headplay 感觉headplay更适合我这种菜鸟

我之前也入了FATSHARK HD  ,但不喜欢左右眼调整,因为我的眼睛两边度数不一样,差别有点大,这次入了headplay感觉还是很好的,让我有了电影院的感觉。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沉浸式体验,什么fatshark之类的,都是中国产,价格比别家贵一倍 性能高三分之一.性价比极差.

网友:
赞!等待效果视频

网友B:
有没有散光度啊,我近视倒是小,散光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散光度啊,我近视倒是小,散光受不了

那还真的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散光

网友C:
呵呵,说自己好没必要抹黑其它产品,这玩意冬天戴戴还成,起码保暖,
夏天捂上这么个玩意。。。。
话说这玩意是头戴式显示器,不是视频眼镜,品类不同,用途不同根本就不存在可比性啊。。。。
这玩意原本就是用来玩游戏和看视频的,飞飞机这玩意且不提便携性,就是夏天的易用性也值得商榷。。。。
(PS:这玩意(不同品牌但是同等规格)和肥鲨HD我都有,所以客观评价)
好吧,言多必失,还是默默的看着你们鼓吹产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说自己好没必要抹黑其它产品,这玩意冬天戴戴还成,起码保暖,
夏天捂上这么个玩意。。。。
话说 ...

我也只是一个玩家,并不是商家,并不存在鼓吹商品的意思,再说难道头戴式显示器就不能用到穿越机的飞行中了吗?FATSHRK夏天戴就一定不热吗?我是非常实事求是的说的,如果不介意外观,绝对完胜FATSHARK,无论价格还是效果,但各花入各眼,用FATSHARK的也很多人。貌似还有人用FATSHRK的眼镜看3D电影呢!

网友:
HeadPlay也是中国产,产地根本不重要……自己喜欢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
如果不晕机的话,headplay HD绝对是穿越视频眼镜之王~!

网友:
这玩意那么大 效果肯定可以。你把IPAD戴上效果更好  没人觉得这么大一坨扣头上很搞笑吗?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评测及视频。留意此HeadPlay HD款产品很久了

网友D:
近视眼不用戴眼镜?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近视眼不用戴眼镜?什么原理

原因就是因为近视眼 你说晚上在床上玩平板的时候需要戴眼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说自己好没必要抹黑其它产品,这玩意冬天戴戴还成,起码保暖,
夏天捂上这么个玩意。。。。
话说 ...

说的好…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大神都用fatshark呢 而且据说大屏戴久了对眼睛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