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小常识

楼主(2015-12-30):
航模
电机
电枢硅钢片采用镂空处理的作用?
航模电机绕组和机壳短路漏电对电机的影响?
急求大神回复

网友A(2016-05-03):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模问什么?哪里镂空?如果是硅钢片,那不镂空怎么绕线?
第二个问题:如果是一个点漏电,那在以木材为材料的模型里问题不大,因为木材本身不导电。如果是碳纤材料的模型可能会出问题,因为碳纤导电,不知道那个地方会短路。而如果电机里面有2个点以上漏电,那肯定不行,尽管空转可以问题不大,但是一旦负载就会有大的短路电流,电机电流会增大,发热厉害,同时力矩也会小。弄不好很快就烧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假定电枢的两个槽之间的磁极适当镂空(减重),电枢的转动惯性会降低,电机的功率也会降低。
第二个问题:任何短路漏电都是故障,可能电机仍然会转,也都是质量问题,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