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P Racing F3飞控使用及购买分享帖(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5-12-30):
    话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帖呢,首先是想和我一样的小白共同交流少走弯路,其次就是让那些鼓吹是自己出品的,质量自家的才好,鼓吹着一年质保等等的某宝商家所售产品能让大家都辨认清楚,避免上当。
    不要为了要那些所谓的中文说明书和视频教材或者所谓的一年质保等去选购F3飞控,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东西哪里买都一样,价格实惠才是王者。
    我的SP Racing F3飞控购买一段时间了,作为入手的第一块开源飞控,也是第一次接触,在购买及使用过程中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将其分享给大家,愿共同交流,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开源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些觉得小白的东西,请各位老鸟谅解。
    作为很多和我一样首次接触开源飞控的新手来说,面对一堆的接线和接口,难免会一头雾水,而且面对网络上针对各种版本质量等不同的言论,我这次特意在2家店购买了F3飞控,其中一家成都的公司,号称独家提供中文说明书、视频等等,质保一年(形同虚设);另外一家是深圳的公司,提供英文说明书,没有质保。先看看2家公司的板子:

    左边是成都某公司的F3(借用其官方图片,因为飞控装飞机上了),右边是深圳某公司的F3,具体到飞控板子本身的区别上,目测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硬是要说区别只是电路板的制作质量和用的JST插座的区别,后来发现成都某公司的那个F3飞控的BUZZER的插头焊接是错误的,这将导致BB一直在响,而且其电路印刷质量和质保的承诺形同虚设(这是后话,下回分解)。所以在购买F3飞控的时候,要注意这点,最好是像右图那样BUZZER没有经过焊接,而且其采用的正版JST插座质量相对好点。(插一句,其实网络上的这些开源的东东,一堆的OEM.ODM,千万不要轻信某些商家所谓首创,自家出品等的言论,我就上当了,后来发现其不过是换个皮,加价再卖你,而且还是次品)
    其次就是配套的链接线,原本飞控配的线一是太细了,二是太短了,三是如果坏了在原本买飞控的地方要花上十倍的价格买回来,其实就是几毛钱的东西,商家利润可观啊。下面是我为飞控单独买的线,各位可以参考下买同样规格的即可:

      接下来就说下飞控的接线了,我现在接的是SBUS的方式,之前也用过72M接收机以PWM的方式进行接线,发现其实功能都是可以实现的,首先让我们看看飞控的接线图,借网上图片一用:

    我借着这张图,结合调参软件来说下具体如何接线可以完成基本的飞行。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最上部的输出通道,说白了就是1-8个电调输出,因为F3的飞控在与接收机连接后,可以共享5V电源,我是采用接收机供电,所以在输出通道里面就只是焊接了每个电调的S信号线,负极是共用的,那么具体哪个电机对于的电调焊到哪里,请看调参里面的这个图:

    根据你选择的机型,软件将标示出你的电机位置,对应着焊接即可。
    这里顺便说下这个飞控的安装方向问题,大家可以看到飞控上面有个小箭头,其实不一定要按那个方向安装的,箭头所指只是系统初始的机头方向,我的是USB接口装在右边,其安装方向如下图:

    箭头方向指向左边,那么我们在调参中做相应调整即可,如下图:(抱歉我没有用汉化,因为我觉得汉化水平不高,而且不准,更加容易导致后续调整时许多问题)

    将YAW的角度调整90度即可,如果不知道是正还是负的话,可以试下,最后调整完看到机子的姿态正常即可。

还是用这张图:

左右两边分别是IO输出1和2,其中IO1和IO2的1-2两个出线分别是对于负极(GND)和正极(VCC),实际使用时,只需要选择其中一边的1-2号端子作为飞控电源输入即可,那么接下来就是和接收机连接了,先上张我测试时的图片:

>>>左边那个是连接72M接收机时的连接状态,其实就是将IO1和IO2的3-6号输出分别对应到接收机上的1-6号端。相对来说连接线多点。飞控电源是直接从其中一个调头输出口输入的,该F3飞控其实可以从任意的一堆输入端口输入控制电源,但只可接一路。
>>>右边那个是我用2.4G接收机,通过SBUS连接,相对就简单很多,就三条线(IO1的1-3号端子,其中1为负极,2为正极,3接SBUS端),电源的话我是通过接收机供电,通过1-2号端反向输入到飞控。
----------------
上面的硬件的接线,那么具体到调参软件里面,如果是PPM连接状态,其设置界面如下:

如果是通过SBUS连接,那么首先我们要将PORTS端口里面的UART3的SERIAL RX打开,如下图:

接着再进行如下选择设置,记得保存。

以上就是硬件和软件的设置,当然以上的接法只是我自己的接法,还可以通过其他端口进行SBUS的链接,借用论坛其他老鸟的图片一用(在此先谢过):

这样的硬件接法也是可行的,软件设置是一样的。
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链接LED灯了,其实很简单,LED灯的电源直接从飞控取,我的具体就是从IO1的1-2端取电源(1为负极,2为正极),7号端为LED信号输出,链接到LED就完成了硬件的连接,如下图:

同时我们要用到LED功能,还要在调参中将LED的功能打开,如下图:

接下来就是LED灯的具体设置了,此处要打很多字,下回抽空再打,先上LED设置界面:

首先F3飞控支持最多32盏灯,我们一般都是用的现成的可编程灯条,如下图:

从左到右是1-8号LED灯,如果还要串联,就将第一块的LED的DOUT信号线焊接到下一块板的DIN位置即可,当然电源还是同样要有的,而灯的序号就接着上一块板继续编号:8-15号。
如果是右边图那样2排的LED,而且标定了号码的,则按标定号码对应相应的位置。
了解完LED的灯号后,我们就要开始在CF软件中设置相应的LED灯的状态了。
一、首先我们先认识下LED设置界面中各个按钮的意思,按我自己的理解翻译的,不对请指正。

具体到每个按钮的意思,我按照说明书英文解说和自己的理解翻译如下,如有不对请指正:
1、首先是WARNING告警模式,当F3飞控触发告警时,LED就会闪亮,具体为(未完待续)

二、了解了各个按钮的作业,我们就开始设置LED了。
我用上面左边的那个图来说下具体的设置,首先我们要点CLEAN ALL清楚所有设置,接着点击wire ordering mode按钮,进入编写状态,如下图:

接着在左边的面板上,任意选定位置进行编排,我是排成一条直线的

面板上的0-7的位置分别对应LED板上1-8号灯,我们知道了灯的具体位置后,我们就可以单独对每一个灯进行设置,过程都是相同的。

网友A:
买了右边这个快板,不知道是不是你这家买的,发现接pwm接收机的时候,1和2通道反了,就是横滚和俯仰。不知道是不是打板时候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右边这个快板,不知道是不是你这家买的,发现接pwm接收机的时候,1和2通道反了,就是横滚和俯仰。不知 ...

其实如果是通道反了,调整一下接收机线的接线端口即可,毕竟每个人的操作不一样,我也这样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如果是通道反了,调整一下接收机线的接线端口即可,毕竟每个人的操作不一样,我也这样调整的。

就是发现反了才调整的,之前调了好久以为是设置问题

网友:
用心的技术贴,强顶

网友B:
这个f3比naze32好吗?好在那里,是买的带气压计版本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3比naze32好吗?好在那里,是买的带气压计版本的嘛?

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接触开源飞控,所以没有用过naze32,我2个版本都买了。

网友:
好帖,至少开了我等眼界

网友C:
sbus那是什么牌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s那是什么牌的接收机?

就是一般支持SBUS总线的2.4G接收机,它可以精简很多接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bus那是什么牌的接收机?

“日冠”牌子
官网介绍http://www.corona-rc.com/coproductshow.asp?ArticleID=19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日冠”牌子
官网介绍http://www.corona-rc.com/coproductshow.asp?ArticleID=198

兼容什么牌子的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兼容什么牌子的遥控器

链接说明里不是写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说明里不是写有吗~……

哦 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f3比naze32好吗?好在那里,是买的带气压计版本的嘛?

F3必须比NAZE32强,主芯片速度快了,接口和功能也多了,可以不用反相器接SBUS接收机,自带8M黑合子存储等,玩穿越就买最简版,只有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足以,一则省钱放心炸,二则气压定高等根本就不准

网友:
正打算出手,谢过!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
F3刚刚入手,持续关注

网友:
机子不需要找重心吗

网友:
楼主,我也是和你一样的LED,我板子NAZE32 10DOF,这个灯,我设置副翼打舵弄方向灯,但是设置好,有一边的灯不亮。实际上灯是好的,因为全部的灯设置成解锁灯就没问题。看看你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好贴,必须表扬

网友:
正准备买f3高配呢

网友:
帖子做的用心,必须力挺,期待后续补贴,F3板子 也准备 最近装机了,正好有你的帖子做指导参考,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F3必须比NAZE32强,主芯片速度快了,接口和功能也多了,可以不用反相器接SBUS接收机,自带8M黑合子存储等 ...

我是新手 怕老是摔  能否装个naze的超声波 模块 实现室内躲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 怕老是摔  能否装个naze的超声波 模块 实现室内躲避?

技术都是练和摔出来的,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就算安一个超声波也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唯有练好技术才能自由穿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技术都是练和摔出来的,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就算安一个超声波也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唯有练好技术才能自 ...

你从CC3D到NAZA32,现在都换F3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从CC3D到NAZA32,现在都换F3了?!

我从CC3D直接到F3,没用过NAZE32,只因为多一个反相器才能接入SBUB接收机,觉得麻烦当时就没入NAZE32。
而CC3D也可以刷最新固件,现在是2.20了,专门解决了CC3D一些问题,所以有CC3D的朋友可以继续折腾,充分发挥CC3D的余热,用新固件的CC3D也一样不OUT,我也马上就要把CC3D从2.16升到2.20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从CC3D直接到F3,没用过NAZE32,只因为多一个反相器才能接入SBUB接收机,觉得麻烦当时就没入NAZE32。
...

cc3D 哪个版本都能刷吗,给个地址吧,你那个帖子里的百度地址好像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cc3D 哪个版本都能刷吗,给个地址吧,你那个帖子里的百度地址好像不行了。

可以刷,我用的是标准版刷的,手里没有MINI版没试,得折腾一小下子,最好有刷机线以备不时之需,刷完后仔细调整输入、输出顺序才行,先刷BOOT用BIN文件,之后可到CF里继续升级HEX固件,如你能翻就可以到这个地址地下CC3D对应的BIN与HEX文件https://github.com/borisbstyle/betaflight/release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刷,我用的是标准版刷的,手里没有MINI版没试,得折腾一小下子,最好有刷机线以备不时之需,刷完后仔 ...

谢谢!不过这个地址半天才能进去

网友:
楼主 我也是F3 配的 x4rsb接收器  控和接收器已经对频了 并且按照你的设置CF软件 但是 不管怎么改 动控的摇杆 在CF里的遥控那栏里 都没有反应 现在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
什么时候更新啊,等你呐  哈哈

网友:
请问一个问题, F3 飞控如果挂上GPS, 能否实现自动返航的功能啊? 跟一堆非有一起飞, 有时候5.8G频道相冲, 至时候有自返, 至少就不会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