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无故熄火问题,实现真正爽飞

楼主(2015-12-30):
话说楼主双十一入的牙拓500L套机 ,组装后就一直受电调时不时熄火故障困扰,具体表现就是飞着飞着突然就失去动力,楼主飞的也不暴力就是温柔悬停航线,机子下来后摸电调和电机也只有温温的并不烫。
起初怀疑是牙托原装的电调不给力,最近换了一颗好硬100A的电调,满怀期待的进行试飞,结果还是毫无征兆的熄火,有一次莫名的熄火落地,尾旋翼都擦地报废了。
动力有问题怎么都不敢爽飞,生怕什么时候这颗定时炸DAN引爆了飞机就掉下来了。近日准备再升级电调试试,咬咬牙上凤凰电调,正在昨夜准备下单之际,突然想到了会不会是遥控器上的失控保护设置问题,原来设置了失控保护时油门为-100%,也就是相当于切了熄火开关。
今日将控里面的失控保护的油门选项设置为关闭,再次试飞了两电,真的没有再无故熄火了!!
楼主的控是D10,看来还是不太可靠,可能信号短时间的丢失触发失控保护,然后引发电调熄火。
哎~原以为是电调问题,结果是控的问题,图片就不上了

网友A:
楼主双十一入的500L 我也是,但是等了一个多月了,还是没货,无奈只能放弃转投其他飞机……哎!

楼主:
想升级T14SG,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双十一入的500L 我也是,但是等了一个多月了,还是没货,无奈只能放弃转投其他飞机……哎!

我是下单后差不多第三天就收到了,从东莞那边发过来的,我在深圳。

网友:
看完楼主的帖子,用过一年D10的我一身冷汗·············

网友:
应该是个案,一般来说国产控问题概率大于进口控,还是看rp,rp差的我只能选择进口

网友:
D10是华科尔的D10吗???

网友:
失控保護是要設的吧,我也用過d10失控三次掉下來,但沒有失控保護的話,萬一失控了,看著飛機飛走心就慌了,攪到人大件事,後來上了14控,安逸的飛著

网友:
都断续失控了还有勇气飞 。。。。。勇气可嘉。。。。

网友:
华科尔的d10,有个版本的确有这种情况,听说早就修复了。楼主买的控可能是库存货,只要更新一下固件就没问题了。
我的华科尔2801pro遥控器,用到现在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B:
将控里面的失控保护的油门选项设置为关闭....................万一失控飞向自己或者别人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控里面的失控保护的油门选项设置为关闭....................万一失控飞向自己或者别人怎么办?

控上直接切熄火

网友:
故障不调好,不能上天吧。。。

网友:
都失控了还控上切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控里面的失控保护的油门选项设置为关闭....................万一失控飞向自己或者别人怎么办?

飞向自己就用控挡,挡完可以换一个不失控的!

网友:
我好像也试过 。但是我飞570就没试过。奇怪 可能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下单后差不多第三天就收到了,从东莞那边发过来的,我在深圳。

你在哪一家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一家入的呢?

在上海那一家购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上海那一家购入的

哎!可能你订的比较早,我是双十一当天订的能到现在还没有!只好换了

网友A:
控上的失控保护在哪里设置啊?我用的是DX9控!另外连感度在哪里设置都不知道!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控上的失控保护在哪里设置啊?我用的是DX9控!另外连感度在哪里设置都不知道!汗…………

在和接收机对频时候油门放在哪个位子失控时就是哪个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和接收机对频时候油门放在哪个位子失控时就是哪个位子,

我的在最低0油门~~~~~

网友:
楼主 多半是接收机的原因,本人以前用d10也出现过

网友:
我的500也出过这样的问题,开始以为电调,后来发现是接收卫星接触不良,我用的RD721。

网友:
默哀。。。不知道楼主飞场的环境怎么样?有没有类似什么高压线天线塔之类的。还有500的机身比450大,接受的天线布置开始要考虑机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