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无刷换HP05S电机是不是要比黑金M5更给力一些?

楼主(2015-12-30):
现在MINI CP用的是黑金M5电机(12000kv),觉得动力稍弱些,看到有这个HP05S电机(14000kv)可以替换,用过的朋友说说效果,如果换HP05S用不用换电调,先谢了~

网友A:
cp也用黑金 帮顶   我的cp翻跟头总觉得很生硬,没有mcpx那种圆滑。请教下楼主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主板上感度旋钮调到3点钟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也用黑金 帮顶   我的cp翻跟头总觉得很生硬,没有mcpx那种圆滑。请教下楼主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主板上感 ...

感度我全关了都没用。块反过来的时候大概是飞机尾巴和地面垂直的时候,感觉飞机翻不动。然后一下又过来了。呵呵。
应该是主板的三轴辅助程序的关系。

用HP电机不用换电调。不过不如直接重绕黑金减少一圈。就是H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我全关了都没用。块反过来的时候大概是飞机尾巴和地面垂直的时候,感觉飞机翻不动。然后一下又过来了 ...

“重绕黑金减少一圈”,个人能力有限,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我全关了都没用。块反过来的时候大概是飞机尾巴和地面垂直的时候,感觉飞机翻不动。然后一下又过来了 ...

HP05S比黑金M5动力提高明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HP05S比黑金M5动力提高明显吗?

单纯提高KV会有副作用。动力看扭力也就是磁钢的强度吧。效果肯定有的。。。不过到时候空心杯的尾巴就吃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提高KV会有副作用。动力看扭力也就是磁钢的强度吧。效果肯定有的。。。不过到时候空心杯的尾巴就吃亏 ...

这倒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度我全关了都没用。块反过来的时候大概是飞机尾巴和地面垂直的时候,感觉飞机翻不动。然后一下又过来了 ...

对,你形容的完全正确,就是翻过来要稳住的时候,有翻过度的动作,还要瞬间修正一下,哎……这鸡的性能我看也只能这样了 练练倒飞悬停航线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绕黑金减少一圈”,个人能力有限,做不到

很简单的,学着绕一次就可以了,拆前拍张照片。减少一圈,加大扭力也是不错的,不建议楼主换更暴力的电机,cp就黑金凑合用吧,这鸡也就入门鸡。

网友C:
你怎么玩回小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学着绕一次就可以了,拆前拍张照片。减少一圈,加大扭力也是不错的,不建议楼主换更暴力的电机 ...

就这么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玩回小鸡了?

冬天,在地下室玩儿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