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油门间断有大神没急急急急急急急啊

楼主(2015-12-30):
我的s4v2解锁后推油门电机转动,推到百分30左右就不转了在推到最大油门又转了,遥控器没问题没间断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急急急啊

网友:
电调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建议校准一遍电调行程,也可以单独接一颗舵机出来,看看飞控的输出是否正常,飞控输出不正常就重新刷一遍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建议校准一遍电调行程,也可以单独接一颗舵机出来,看看飞控的输出是否正常,飞控输出不正常就重 ...

好像和飞控没关系,之前电池跌了一下从桌子上,用电显测试6片电池有一片电池电压是0,又把飞控电池片数改成5油门就好了,单最大油门时速度就降下来了,估计和电池有关系看了看电池一片有点凹凸,电压18v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