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双GPS的疑问

楼主(2015-12-30):
有个问题,找了很多资料都不知道,请教一下

pix接入双GPS,在飞行中,读取坐标飞控是选择其中一个的数据,还是同时读取两组数据做平均结果?

双罗盘其实自检之后飞控只选择一个,多路供电飞控选择最合适的一路,那么GPS会不会其实飞行中也只有一个的数据被采集呢?难道只是像协处理器一样是备份?

我觉得这涉及到两个GPS怎么安装合理,甚至是不是装两个会更准的问题,但是又苦于找不到答案,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也是只选一个用,一主一副,主的故障了启用备份的,其实效果不大,两个GPS都在飞机上不会出现信号上的明显差别,除非一个是6M 一个M8N,同型号是一样的。要想定位精准要应用RTK差分技术,现在有这样的GPS和无人机飞控系统,价格就比较贵了,但独一套差分系统就要几万,定位精度厘米级(正负0.2CM)

楼主:
多谢!了解了,那上双GPS意义不大了,空中出问题一般也是罗盘,GPS很少有事~

网友:
你好,请问要支持双GPS,pix的固件用的是APM还是PX4/PXF?

网友(2020-04-14):
引用 网友A:
也是只选一个用,一主一副,主的故障了启用备份的,其实效果不大,两个GPS都在飞机上不会出现信号上的明显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