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V120D02为2S尾电直

楼主(2015-12-30):
这两天稍有空闲,改2S尾巴。主6570,尾巴8205A.

楼主:
先改主,用转换模块,好盈12A,滴——滴滴——嘟,哈哈成功。

楼主:
三种接收,遇到疑惑,2610V接收用华科尔电调作为尾电调不用设置尾巴行程,我的BL电调设置不了尾巴行程,摸索中。不知哪位大虾能用非华科尔电调成功设置尾巴的

网友A:
抢楼。。话说120的主板修正度那么高,改了2S真的好飞么?

网友B:
楼主的机架是玻纤的?

网友C:
120尾旋翼难道不是轴驱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楼。。话说120的主板修正度那么高,改了2S真的好飞么?

华科尔有好多微型三轴接收的,每种都有细微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架是玻纤的?

玻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尾旋翼难道不是轴驱的么~

120是轴驱,可以换电机作为尾巴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这机身好使吗?1S版的鸡架 hp08S能不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这机身好使吗?1S版的鸡架 hp08S能不能装上?

比原来开放式好些,因为舵机都在笼子里。HP08S手里没有,不知道尺寸,无法告知,咨询卖家可以啊。你用机械尾巴2S好使的,毕竟1S不如2S动力,另外HP08S限制了你以后改装,2S和MINI BAR是正确方向,HP08S性价比不高,有这米足够2S电机电调啦,再下一步加MINI BAR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科尔有好多微型三轴接收的,每种都有细微差别的

尾巴电机其实没有行程一说。。。就是尾电机的PMW信号幅度。。。你刷BL之后。设置界面的右边倒数1  2两个参数就是设置这个PMW信号的最大最小。。也就是上下限。换句话也就是行程。多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尾巴电机其实没有行程一说。。。就是尾电机的PMW信号幅度。。。你刷BL之后。设置界面的右边倒数1  2两个 ...

BL尾电机开机有自检。两声逼逼。
如果你的下限也就是最小值太低,只逼一声就没了。尾电机不能启动。。。这时候增大最小值。慢慢增慢慢试。直到能听到逼逼两声自检完毕。。。在这时候最小行程确定。然后最大行程不需要很精准。你设置最小行程之后,程序会有一个固定的区域,也就是你把最大往回拖。拖到一定幅度就没法再降低了。以这个为准。增加一点。就可以试机了吧。。如果这样还不行。就要撇开电调,去着手主板的信号输出。试试不同的取样点。不一定要从IC直接提取,可以往后理,IC后面就是几个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可以从倒数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取样,这样就是放大了一级的驱动信号。驱动信号是一级一级放大的。最后一级直接接5V或者3.8来驱动舵机和尾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尾电机开机有自检。两声逼逼。
如果你的下限也就是最小值太低,只逼一声就没了。尾电机不能启动。。。 ...

感谢,我试试,银燕的NANO电调,碧碧两声,但不行。,银燕nano说明书写是BL电调,还需要我刷或改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试试,银燕的NANO电调,碧碧两声,但不行。,银燕nano说明书写是BL电调,还需要 ...

我说的是自己刷XP7的bl电调。。。其余的我不知道。。。XP750多块。刷了BL简直逆天。。。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自己刷XP7的bl电调。。。其余的我不知道。。。XP750多块。刷了BL简直逆天。。。试试吧

真心感谢,nano是1S2S通吃6A.汇报一下进度,喜报传来,可以啦,针插不配套,尾巴三线针插虚接,刚才捏住好啦。
提前预告,下一台是用华科尔的东西2S动力,1S有刷,这两台对比机型是100S和伟力9以及120,看来华科尔已经放弃微型直机市场啦,它有能力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自己刷XP7的bl电调。。。其余的我不知道。。。XP750多块。刷了BL简直逆天。。。试试吧

正在找针插焊接,整理完试试

楼主:
在单位机子整理好时间就不早了,放假回家,上班后飞一下。

网友E:
测试结果怎么样

楼主:
用了2年前买的2S20C200毫安雷某电池,以现在的MINI CP头总成和桨试飞,只能10秒钟悬停,可能电池长时间没用不行了,尾巴调好了抽拉一下,呵呵,可以。电池容量和头以及主尾桨要买适合120D02的,已近拍了需要的东西,完成一定会发上来,呵呵。

网友:
这模型真得顶。。。。也够折腾

楼主:
最终定型。130桨,130电机,双XP12A电调,V100D08尾桨,华科尔2610V接收。

楼主:
昨天下班后试飞,电机打嗝,遥控器无法设置电机进角,又拍了一个编程卡,这折腾还挺费事。

楼主:
驰远100S尾巴小试,力量不够,拍了一个130尾巴电机在路上。

网友:
看来我的120d02s也要升级了

网友:
我的正准备升级2S的呀

楼主:
楼上两位升级为2s好办,某宝搜v120d02升级件, 这个良心价的2s电机加个电调就可以了。我现在还在改的无刷尾稍稍头痛

楼主:
发重复了。

网友:
楼主什么机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终定型。130桨,130电机,双XP12A电调,V100D08尾桨,华科尔2610V接收。

3D打印机,能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打印机,能飞了吗

华科尔的V120DO2,机械尾巴改为无刷尾巴当然能飞啊,只是看自己要求的标准了,上面的视频就是凑合飞的,等真正130无刷尾巴电机装上,哈哈,应该就不是凑合飞了

网友G:
等你飞行结果,正好我也有v120动力不满意闲着落灰了-想改,所以玩hcp100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你飞行结果,正好我也有v120动力不满意闲着落灰了-想改,所以玩hcp100s了

呵呵,欢迎加入改装队伍。

楼主:
好兴奋,第一次把自己吹奏的曲子合上去啦,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兴奋,第一次把自己吹奏的曲子合上去啦,哈哈

有个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升级为2s好办,某宝搜v120d02升级件, 这个良心价的2s电机加个电调就可以了。我现在还在改的无刷尾 ...

02S的尾巴不用改可以吗?直接2S电机+2S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