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射桨的想法,两种方案降低射桨几率.....

楼主(2015-12-30):
射桨无外乎是正反高速打舵或者急刹车,给到螺旋桨一个反作用的力,使其松脱继续依靠惯性脱离电机轴导致射桨!下午公司没事做构思了两种方案,改日DIY一下....原理很简单,利用的是硅胶O型圈抱紧电机轴从而产生摩擦力来抑制螺旋桨反作用惯性导致的射桨
随便画了一个示意图,绿色轮廓表示电机轴,黑色轮廓表示螺旋桨帽定位孔..而红色则表示为硅胶O型圈
因为O型圈为硅胶材质,具有一定的摩擦力,在遇到反作用惯性时可以降低惯性,
第一方案:将桨帽定位孔适当位置做出一个环形槽,O型圈镶嵌在环槽中,当电机轴拧入时抱紧电机轴,增大摩擦。
第二方案:将O型圈套装电机轴底部,而在桨帽底部做出合适的台阶孔以便旋紧螺旋桨时能于O型圈紧密配合 达到抱紧电机轴的目的。

...成本及总量可以忽略不计。采用以上方法降低螺旋桨反作用惯性而导致射桨炸机的几率不敢断言完全杜绝,但我想至少会减低80%以上吧。
至于是否可行....有待验证!

PS:刚刚回家用一颗Ф8xФ4.2x1.9的硅胶O型圈,套在电机轴螺纹的退刀槽部位,然后拧上螺旋桨,此时明显感觉阻力增大,因加装了一颗O型圈电机轴高度增高,所以螺旋桨底部无法于电机平面接触并且拧实,大约还有1.5MM间隙,所以并不可正式飞行!以上动作只为了证明适当大小的O型圈于螺旋桨帽内定位孔和电机轴配合足以产生较大的阻力来抵御螺旋桨反作用的惯性!当然如果大疆能将螺旋桨定位孔部分加长2MM(加长在底部),也直接可以用该方法哦,貌似这应该是第三个方案了另外:想法于构思已冒昧地用邮件送至大疆创新了,如有幸得到大疆的认同,那么今后一定会减少甚至杜绝射桨的现象发生!

网友A:
好像看懂了一点点

网友:
貌似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懂了一点点

是的!很简单的原理!!

网友B:
好主意啊,厂家完全可以把螺纹柱做长一些,然后在下面做一个凹槽,装一枚氟胶O圈,比什么自锁器防射桨效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啊,厂家完全可以把螺纹柱做长一些,然后在下面做一个凹槽,装一枚氟胶O圈,比什么自锁器防射桨效率 ...

氟橡胶的不行...会老化!硅橡胶OK的!!
这个对于厂家来说举手之劳,稍微改一下螺旋桨模具,做一个抽芯就可以了!
大疆如果看到并采纳,俺有奖励吗?

网友C:
我个人测试的结果是 如果在现有的电机自锁轴下加一个硅胶圈,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本来可以拧死 靠塑料和电机的摩擦.加了硅胶圈 就没有了 在上紧桨的过程中,看似拧到底 但是硅胶圈已经旋转变形,松手就始终有一个卸螺旋桨的力.楼主你自己考量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测试的结果是 如果在现有的电机自锁轴下加一个硅胶圈,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本来可以拧死 靠塑料和电机的 ...

我来告诉你....螺旋桨落到的电机顶部平面和没落到的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连这个都感觉不出来....那我只能呵呵了!
另外,你切记O型圈是绝对不能垫在桨帽的底部的...这样螺旋桨是不能完全锁紧的,因为螺旋桨桨帽底部和电机平面是绝对不能有任何介质的,您明白吗?你的测试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和无知的做法!
我上述的三种方法,只是加了阻尼,没有本质的改变!根本不可能像你所说的那样没了手感好像拧不死一样....您不用叫我想!您自己先想明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测试的结果是 如果在现有的电机自锁轴下加一个硅胶圈,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本来可以拧死 靠塑料和电机的 ...

请你好好看懂我的示意图.理解它的原理...然后我们再来慢慢讨论!谢谢!PS:想必你没有学过机械吧?

网友:
还是加个弹簧垫吧。

网友:
改模具很贵的

网友D:
胶圈换成弹簧垫岂不是解决了根本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来告诉你....螺旋桨落到的电机顶部平面和没落到的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连这个都感觉不出来....那 ...

我想说的是 dji如果电调都加了"能量回收" 类同于刹车.你搞啥硅胶圈都不行......    回个帖子 还给你回出火气了,惹您不爽.真是不好意思,太易怒了........

网友:
现在本来就是自紧桨还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E:
搞类似于自锁螺母的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氟橡胶的不行...会老化!硅橡胶OK的!!
这个对于厂家来说举手之劳,稍微改一下螺旋桨模具,做 ...

这样啊,我只是觉得氟胶比较强韧。
说个题外话:老化就老化呗……商家正好能当配件赚钱,不是正合他们的心意吗。就像云台上的减震球,电机上的避震垫,都被拿来当配件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搞类似于自锁螺母的靠谱点

自锁螺母的尼龙圈有寿命的,用个几次之后防滑效果会差很多
如果是带反齿摩擦的自锁螺母磨损更快了,不适合反复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锁螺母的尼龙圈有寿命的,用个几次之后防滑效果会差很多
如果是带反齿摩擦的自锁螺母磨损更快了,不适 ...

橡胶圈也会磨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圈换成弹簧垫岂不是解决了根本问题。

弹簧垫是金属,桨帽是塑胶或是碳纤维...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的是 dji如果电调都加了"能量回收" 类同于刹车.你搞啥硅胶圈都不行......    回个帖子 还给你回出 ...

哪里哪里!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