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5-12-30):
bc168充电器电池放电 显示屏4s那块一直显示不动 试了很多电池都没用 一样的结果  但是给电池充电的话显示屏4s那块显示就没问题 求助是怎么回事 感谢

网友A:
放完电压一致吗,一致的话就是那一路显示问题呗,不影响使用就无所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完电压一致吗,一致的话就是那一路显示问题呗,不影响使用就无所谓啦。

不一致 一直显示不动 电压也没动 但是充电就显示正常

网友B:
可能是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扛

什么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