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MR25开机灯狂闪,连接手机APP,校准遥控器,数值不停的跳,200-3000范...

楼主(2015-12-30):
请教下大神,MR25开机灯狂闪,连接手机APP,校准遥控器,数值不停的跳,200-3000范围乱跳,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固件是否升到1.1版
MR25开机灯狂闪
1.接收有問題
2.接收沒對頻確實

對頻好开机灯狂闪
1.控沒開 2.油門搖桿要拉至最低點 3.啟動開關沒切到關閉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否升到1.1版
MR25开机灯狂闪
1.接收有問題

谢谢,已升级到1.1解决了,主要我1.0的时候用过正常的,后面突然就不正常了,所以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否升到1.1版
MR25开机灯狂闪
1.接收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否升到1.1版
MR25开机灯狂闪
1.接收有問題

你好。MR25的OSD高度显示不出来。是两个横杠。。。而且OSD可能在起飞1-2分钟左右会停止,就是没有反应,屏幕保留最后的OSD数据不动了。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請問DV是否有同步升級? 請同步升級至1.1

网友(2016-04-30):
楼主,我刚买了MR25,用的是天地9的控,我该如何连接,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咨询吗?

网友: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么需要按3秒以上

问题2.我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应该如何连接对频,或者说如何能让遥控和接收连接上,天地飞9是否支持SBUS

问题3.我现在电源打开后,所有灯全部闪烁,请问是什么意思

问题4.连接headplay这款眼镜,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图像(镜头盖已经拿下)

问题5.手机能连接蓝牙到飞机,设置接收那个选项没有天地飞的名称该怎么办

以上几个问题麻烦大侠帮帮我,买回来玩不成真是大大的郁闷,兄弟在此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