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K8问题!!

楼主(2015-12-30):
      使用黄K8飞450,起飞时飞机抽风,调取日志有图中的报警,4通道传感器故障????有请懂得魔友指点!!

楼主:
在线等!!!求救

网友:
什么接收机,4通道是没插好还是线路接触不良。可以用替换法试试,我曾经接收机不良有过断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