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车床切断时刀震是为什么?

楼主(2015-12-31):
如题:请教各位,C0630圆钢切断时会严重刀震,降低转速并减小进刀量可以慢慢磨断,但刀子发热严重,根本不是正常切断。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车刀安装是否有过高或过低问题

网友:
大拖不稳定,调校好就行了

网友:
把刀子磨窄,车刀两边不能与工件接触,切断处尽量靠近卡盘,

网友:
刀太宽,刀材质不给力,建议用2mm宽的加硬高速钢,一般的焊接刀不好用。

网友A:
       切断刀前宽后窄,对刀圆心,工件不能伸的过长,各拖板间隙不能过大,主轴前后轴承间隙要良好,依照这个次序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断刀前宽后窄,对刀圆心,工件不能伸的过长,各拖板间隙不能过大,主轴前后轴承间隙要良好,依照 ...

网友:
       各拖板面间隙简单检查方法,用手掌锤击有空空声的就存在间隙(间隙面创击的声音),间隙越大声音频率越高(康康声),间隙正常的声音闷而且小只有手掌击打接触面的声音,边摇动拖板边锤击就能知道是什么位置存在间隙,调节镶条只能消除侧面间隙对切断没有什么大作用。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切多少直径的 如果直径太小就容易这样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在此一并谢过。祝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