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0轴距APM山寨daya550的大三轴飞行器

楼主(2015-12-31):
玩来玩去还是三轴好玩,又是穷逼升级不了好装备,瞎J8整了套三轴。

配置:朋友送的 飞越650机架 改三轴
  APM2.6 +GPS 6M+433Mhz 100mw数传
  丹厘2814 760kv 1245 正品APC浆 40A乐天  银燕12g 金属舵机
  Sj4000  两轴云台  狗三
  zippy 4000mah 4S 30C
  1540g

原来大四轴加电动脚架 1580g 不含云台相机
轻了不少应该能飞更久吧。。。。

网友A:
架这么高,会震动吧?

网友B:
我做的三轴搞不定,楼主用什么飞控。我用CC3D,尾巴0虚位,但是尾巴震荡无法消除,pid调不好。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这么高,会震动吧?

还没飞过,到时候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三轴搞不定,楼主用什么飞控。我用CC3D,尾巴0虚位,但是尾巴震荡无法消除,pid调不好。郁闷死了 ...

我用的APM,震荡无法消除?老是抖吗?情况说清楚点。。。 我之前用MWC 玩过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这么高,会震动吧?

我其实也想弄个矮脚架,但是手上没什么材料,凑活着用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APM,震荡无法消除?老是抖吗?情况说清楚点。。。 我之前用MWC 玩过三轴,

尾巴就是摆呀,调小pid会有改善,变成间歇性抽搐,机身也会稳定多了,基本能飞。但是pid小了尾巴又锁不住,会飘。我的机架很小,是25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三轴搞不定,楼主用什么飞控。我用CC3D,尾巴0虚位,但是尾巴震荡无法消除,pid调不好。郁闷死了 ...

我也用CC3D弄过,也是尾巴振动无法改变,,,,其他的都挺好,而且比四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CC3D弄过,也是尾巴振动无法改变,,,,其他的都挺好,而且比四轴稳定

也许就是cc3d不适合三轴吧。不知道naze32咋样。要不弄个mini apm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就是摆呀,调小pid会有改善,变成间歇性抽搐,机身也会稳定多了,基本能飞。但是pid小了尾巴又锁不住 ...

p调大,I 不动,D慢慢减小,  还是不行,P减小,I不动,D再慢慢减小。   可以试试用APM或者PIX自动调参试试 ,我经验是这样,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CC3D弄过,也是尾巴振动无法改变,,,,其他的都挺好,而且比四轴稳定

之前有跟摩友讨论抖动问题,如果你手上有数字舵机,换上试试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跟摩友讨论抖动问题,如果你手上有数字舵机,换上试试效果

我用的就是数字舵机,而且都是比较好的锁尾舵机,就是不行,从小型到中型都试了,就是不中。实在不行只能换飞控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数字舵机,而且都是比较好的锁尾舵机,就是不行,从小型到中型都试了,就是不中。实在不行只能 ...

换APM试试,刚好泡泡的视频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APM试试,刚好泡泡的视频有

我也在考虑miniAPM试试

网友(2016-11-02):
不懂Y3,但楼主一定是好人,能分享自己的经验出来给别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