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炸的有点卡,想拆出来看看,请问怎么弄呀

楼主(2015-12-31):
我看反面有个锁片是不是先下了,而后呢?
请教

网友A:
直接暴力拆,别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暴力拆,别虚

网友C:
没有看到图啊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
1,先把背面的锁片拆了(两把一字钟表螺丝刀往两边用力)。小心飞出
2,电机固定,正面直接往上抽,用力
3,清理
4,装回,直接插入
5,锁片装回,直接插入,即可
清理后声音明显变好,可能是轴里进泥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