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禾接收RX-361天线断了,用什么线替代,FM的

楼主(2015-12-31):
想重新焊一根,长度有什么讲究吗,原长接近50cm。或者原端头不重新焊,拼接加长可以吗

网友A:
怎么断的?2。4的么

网友A:
应该把外皮剥掉一定长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外皮剥掉一定长度就可以了
没说清,FM的

网友A:
FM的还是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