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胖子系列飞机,平时机翼是固定好的么

楼主(2015-12-31):
还是要飞了才装的,太大了不好带。临时装的话,不怕飞掉了么

网友:
肯定是要拆掉啊,不然怎么运输?

网友:
小胖不拆,大胖拆

网友:
能不拆就不拆,,拆装麻烦

网友A:
可以拆下来的,有两个螺丝固定,六角螺丝,很方便,也很稳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下来的,有两个螺丝固定,六角螺丝,很方便,也很稳固

小胖也可以快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胖也可以快拆对吧

是的,配有一个六角起子,V尾不可拆,要自己改

网友:
看你的交通工具了。

网友(2016-03-10):
要飞的时候装上去,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