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 MR25 雪地飛行測試

楼主(2015-12-31):
這是一個耐寒測試! 溫度約零下5-10度 (-5°C~-10°C)
MR25無畏寒冷!!
即使身處冰天雪地下,一樣有穩定出色表現

网友:
其实整个四轴里面最受考验的是电池,实际续航时间多少?请问什么型号,如何保温?有无隔热层?

网友:
伤电池 最还还是别这样做
你装个能回传电压的 电压表/遥控器就看到
在负载 高速飞行 温度-10 电压会掉的很可怕 有的时候会低于3V

网友:
请问一下mr25没有gps
是否就相当于dji的姿态模式?

网友:
广告气氛很浓

网友:
还真不错 冻成这样 依旧能飞 锂电冬天稳定是放电不行

网友:
这么冷 还坚持飞

网友:
尽量不要让主板沾到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