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点“作业”(RoboCat)

楼主(2015-12-31):
首次接触穿梭机,一眼相中“RoboCat”。可爱的造型多层的空间(实际上空间还是蛮小的)看中配套的分电板但因为设计原因电调无法固定在上面,而自己又是“强迫症”不喜欢将电调简单置于机臂,为了整理线路使之简洁化的的确确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但效果还是很不错滴。
心得:现今做“RoboCat”厂家不少,CC3D的版本也多。小弟使用的是“KingKong”带CC3D版本。插针和飞控方向完全相反。导致所有电调线需要从后向前走(原本的设计是使用标准的CC3D走线和方向一致,这样节约了很多空间)而现在从底层出来的线会横穿中间的电池仓,影响电池安装。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另购的分电板原本很实用,还带灯,唯一缺点就是没地方安放电调,和出线孔均设计在中间,如从中间走线会影响电池安装。

网友A:
图传放那里比较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传放那里比较容易挂。。。

是啊,图传放顶楼有点悬

网友:
炸鸡,图传天线焊点必断

网友B:
我的robot布线比你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robot布线比你还好

上图让我参考参考。

网友:
小尾巴不要向上翘,斜向下比较好.

网友C:
一炸就弯了

网友D:
图传要换天线
esc 那3个焊点要打液体电工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要换天线
esc 那3个焊点要打液体电工胶

好哒!谢谢。

网友:
可以用一根天线延长线避免图传天线触点断裂

网友:
图传要改改

网友:
也觉得图传悬,能装里面换个软连接最好。顺便顶你个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传放那里比较容易挂。。。

那是相当容易

网友:
同是猫友!!我的还在调试,看了您的布线,我回去又可以改改啦!!请教您一下:接收机放在哪里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robot布线比你还好

求图片藏考……谢谢老师!!

网友:
图传至少要用馈线把天线独立,这样炸天线不会影响图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求图片藏考……谢谢老师!!

装好了,就不拆了,装完是这样的

天线可以用3m蘑菇头固定,更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装好了,就不拆了,装完是这样的

今晚开始拆了重新走线,接收机放在顶部?我觉得那里是留给图传的呀?而且图传发射貌似会干扰接收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晚开始拆了重新走线,接收机放在顶部?我觉得那里是留给图传的呀?而且图传发射貌似会干扰接收机吧?
...

我图传放在了前面一个板子上,接收机其实我也不想放地上, 但是支持futaba的接收机,没有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今晚开始拆了重新走线,接收机放在顶部?我觉得那里是留给图传的呀?而且图传发射貌似会干扰接收机吧?
...

另外我电机线直接焊在电调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电机线直接焊在电调上面的

我也买好线材,准备全部焊接上去。另外,求共享PID等设置,新手求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