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X7控里的,【[ELEV →FLAP MIX] OFF】什么意思??

楼主(2015-12-31):
虽然我平时用不上,就连方向舵我基本上也不用。。。可是我 还是很想知道这个固定翼模式功能是什么。 所以再次请教各位了 3Q!!!其实对于自己的无知,我是很悔恨、很懊恼、也很无奈的……。。。

                           [ELEV →FLAP   MIX]      OFF
下面的选项设置:
                           RATE:→D             0%
                                       →U             0%
                           SW:FLAP0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当初2010年 我买DSX7控的时候,百度英文单词翻译,关于接收机上的各项通道翻译都很明确和正确;然而这两年再用有道翻译或是直接百度页面上的翻译  几乎完全没有明确和正确的翻译 “接收机上的通道英文单词标示”????不知为何?

网友:
升降混控襟翼啊

楼主:
哦是么。不大会用。一般飞机也用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么。不大会用。一般飞机也用不到吧

我原来用这控,还下载过中文说明书呢,不过不是这个控的,几乎跟它一样,你也可以下载xg7的,他俩也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用这控,还下载过中文说明书呢,不过不是这个控的,几乎跟它一样,你也可以下载xg7的,他俩也几乎 ...

一般这些功能我都用不上。知晓这个功能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用了这个肯定更好操控,虽然我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