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装四轴 让我失望

楼主(2015-12-31):
做了个试验,把原4轴的4电调中两个换 xxd
原4轴电调是刷了Blheli的的 ZTW 30A电调
飞控是刷了CleanFlight的 cc3d, 想到cleanflight那么稳定,即使电调略有差异,也能调节过来,结果很失败

同时买了2个,居然样子还不一样

装好的样子

试验结果: 根本无法让飞机平稳起飞。

原因总结如下:
1)在调试中也发现,xxd 电调要pwm到1350之上,才能开始启动电机
2)重新设置xxd的油程失败 (明明是di - di 两声后,拉低油门以后也没听到电调正常反应)
3)电机有时有小怪叫声(ztw从来没有,担心会烧电机)

所以退了货, 再不用xxd。
当然不排除4个都用xxd的能成功

网友A:
但是XXD电调飞多轴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自带拉烟

网友:
XXD虽然看起来山寨 但是用起来还真没遇到问题 不过我一般都买好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XXD电调飞多轴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自带拉烟

真的懂說笑! 我說有煙火看會更好。哈!哈!

网友B:
看楼主的配置都比较便宜,XXD电调及马达,配彩虹桨。要高手才能调出好表现。但高手都不能确保这配置的可靠性。飞上天的四轴,都是花多一点钱吧! 不要害了自己又害别人。若你是玩固定翼的话,XXD是没问题的,但四轴的动力在天有问题,一个大石从天而降,不敢想后果。好赢的电调都不是贵,但有一定的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配置都比较便宜,XXD电调及马达,配彩虹桨。要高手才能调出好表现。但高手都不能确保这配置的可靠 ...

我玩多轴3年了,好坏我都很清楚(即便彩虹桨也是多家总结经验,精选的)。 贵就好吗?  你不过是买现成的用而已, 而我喜欢折腾。
稳不稳,可以看我过去的主题。 ( 比如 http://www.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0190
安全我是很关注(飞固定翼出过事故,赔了好多钱)
多轴一般实验都会带绳

网友C:
我用了好长时间没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玩多轴3年了,好坏我都很清楚(即便彩虹桨也是多家总结经验,精选的)。 贵就好吗?  你不过是买现成的 ...

本人都是入魔多年,说实话本人都是喜欢折腾。早期都有自组F330,F450。后来都给我拆掉了。后来用木板及铝管自组,用的都是彩虹桨。但购买对,只有一至两对达至我的要求。因很便宜,没有质控。因彩虹桨较GF的桨轻,有他的好处,总成本会较有品牌的高,但也值得的。本人并不是表示贵就是好,本人都有买成品玩,但较喜欢自组,因能成功组出合自己的玩物,较用钱买回来,更有成功感。有时间的话可看看本人的四轴,用的飞控是kk,手感都不错。但现在都给我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都是入魔多年,说实话本人都是喜欢折腾。早期都有自组F330,F450。后来都给我拆掉了。后来用木板及铝 ...

KK都能这么稳,不错喔。 我先前玩MultiWii就从来操作就这么自如过, 用apm也没你这么稳。
最近改stm32和pixhawk才对稳定度感到满意, 不过我更喜欢稍微暴力点。

网友D:
xxd在四轴上,大家都是放桨叶下,这样散热好,不容易挂,放机臂下面,散热差,那就看楼主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d在四轴上,大家都是放桨叶下,这样散热好,不容易挂,放机臂下面,散热差,那就看楼主运气了

    只是拿xxd做实验, 看来更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