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0SN小车床

楼主(2015-12-31):
懂行的请帮忙看看缺少什么附件。

网友:
目看缺尾座

楼主:
哦 有卖的吗

楼主:
看你有台 你的什么情况了

网友:
  • 尾座绝版了,基本找不到

楼主:
各位老师俺不是卖东西滴 就希望让这台c610sn变成金凤凰 哈哈 难

楼主:
哪位行家有这方面信息 请告知下嘞

楼主:
哪位什么‘迷藏’朋友 怎么联系你 由于对网络不熟悉 把你的联系 点没了 也不知道怎么找出来 抱歉

网友:
    发在消息里面了。看你的消息。

楼主:
哦 找到了是‘宫女捉迷藏’给他回了信息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 嘿嘿 这里还挺有意思 有很多要学习的新东西

网友:
      59年编号的机器,比我大10岁,呵呵呵。

网友A:
      主轴如果是轴瓦的比较难伺候,刮轴瓦不是我的强项(刮的少还没完全掌握这门技术),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如果是轴瓦的比较难伺候,刮轴瓦不是我的强项(刮的少还没完全掌握这门技术),呵呵呵。

对您老大都是有难度的问题 我就不用考虑自己下手的事了 有机会跟您学习刮导轨

楼主:
哦是轴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如果是轴瓦的比较难伺候,刮轴瓦不是我的强项(刮的少还没完全掌握这门技术),呵呵呵。

方便给大伙科普下这种车床导轨的设计理念或特点

网友A:
      主轴轴瓦的一定要注意不能缺油,润滑油一定要干净,每次开车时保持一定时间的预运转,冬季要预热,轴瓦的主轴保养的好使用寿命比滚动轴承的长,滑动轴承承载力大抗振动。先清理床头箱,用柴油清洗,精细工作是清理进出油道,保持两油道畅通,一般小车床都是飞溅润滑,不是油泵强制润滑,下主轴箱上平面开有储油槽,齿轮旋转带动箱底润滑油甩到主轴箱顶,油再从箱顶溜到储油槽,经储油槽进入进油口润滑轴承,大部分滚动轴承包括小型滑动轴承都是这样润滑的。高级点的是用油泵强制润滑,如果是强制润滑要清洗油泵和油管,盘转主轴看油泵工作时的油量是否足够。回油孔畅通也很重要,回油不畅主轴端会漏油,一旦油漏光就烧瓦,所以回油不能轻视。清洗主轴箱不能用布,布有绒,绒会赌油道,只用猪毛刷。没有一定的经验不建议拆主轴,简单的方法是用柴油冲洗,毛刷刷主轴箱内部,进出油道灌干净的柴油盘主轴,多次灌油,直到盘主轴柴油不再发黑,最好有压缩空气,用压缩空气吹油道,清洗干净的主轴箱要随即盖箱盖防止异物进入。加入润滑油,初始运转一定要注意主轴瓦的温度,如果温度过高要检查原因,检查的内容是油量(看油窗),有油泵的检查油泵,进油道(或油管),轴瓦间隙,轴瓦主轴是否同心。检查油温的方法是用手摸主轴箱轴瓦位置,有温度是正常就是不能发烫。当润滑油用了5至10个小时后要把油重新换掉,换后的油可以用相当长的时间了,如果经济上宽松可以按季节换油。

网友:
      如果发现主轴箱有很多细密的磨削一定要查出原因,过多磨削一定存在不正常磨损。

网友:
       上面的方法也适宜滚动轴承的主轴。

楼主:
专业 详细 有用

楼主:
刚看了看 c610sn车床的行程是200

楼主:
c610sn车床行程200

楼主:
有用的朋友赶紧收藏 这样实用的车床知识经验 用到时还真不好找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轴瓦是整体的还是分体的,整体瓦调间隙靠锁紧螺母调节,整体瓦内孔一般是锥型的和主轴锥度相配合,调节锁紧螺母轴瓦随之移动轴瓦间隙也随着减小,这个调节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切不可轻举妄动,紧锁紧螺母一定要一点一点微量的进行,一边紧一般盘主轴,用力盘转卡盘,看卡盘惯性带动主轴转动的圈数,并且感觉轴承转动的轻松感,一旦发现同样的转动力卡盘转动的圈数开始减少,或者感觉主轴转动开始发涩,就说明间隙调节小了,略回一点点锁紧螺母,如果没有好转可以用木锤从主轴的前后敲击主轴,这样可以让间隙恢复好转同时也能改善轴瓦与主轴的同心度。这是我修理主轴轴瓦轴承唯一的一点点的经验了,在此为了提高自己的修理水平,希望有高手能再补充完善共同造福论坛,在此先感谢一下。

楼主:
此床加上卡盘这块行程是250 不知如何测量车床行程是正确的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轴瓦是整体的还是分体的,整体瓦调间隙靠锁紧螺母调节,整体瓦内孔一般是锥型的和主轴锥 ...

轴瓦是整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轴瓦是整体的还是分体的,整体瓦调间隙靠锁紧螺母调节,整体瓦内孔一般是锥型的和主轴锥 ...

讲解的很到位 个人具体操作肯定有难度 这里面实战经验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轴瓦是整体的还是分体的,整体瓦调间隙靠锁紧螺母调节,整体瓦内孔一般是锥型的和主轴锥 ...

您设计的小铣床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床加上卡盘这块行程是250 不知如何测量车床行程是正确的测量方法

      行程200基本够用,从导轨的结构和主轴瓦推测这个车床的设计方向是高精度高耐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床加上卡盘这块行程是250 不知如何测量车床行程是正确的测量方法

    不要太纠结行程长短,其中还有无效行程,够用就行,机床是个工具,发挥工具的最大功能才是主要的,可惜我不是车工帮不了什么。

网友A:
      整体瓦比分体瓦容易打理那么一点点,我的理解是分体瓦调间隙时必须刮瓦,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瓦比分体瓦容易打理那么一点点,我的理解是分体瓦调间隙时必须刮瓦,呵呵呵。

嗯嗯 已经收益很多 非常感谢 您是个敬业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设计的小铣床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单位把我们和机加工分开了,现在只有一西湖台钻和砂轮机,加上我的角磨机电磨和锉刀刮刀基本靠体力耐力坚持了,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把我们和机加工分开了,现在只有一西湖台钻和砂轮机,加上我的角磨机电磨和锉刀刮刀基本靠体力 ...

哦 是这样 干了这么多年革命工作 你没大沾公家便宜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已经收益很多 非常感谢 您是个敬业者

      多了解一些对以后故障判断有个正确的处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解一些对以后故障判断有个正确的处理方向。

嗯 小铣床整体一个人能抱得动吗 属于桌面党还是阳台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解一些对以后故障判断有个正确的处理方向。

消息框里为什么老显示你离线尼

楼主:
下周有老师讲解关于610导轨的知识 敬请大家关注

网友:
        610床身结构外面两条是大托板运行导轨,中间两条是尾座移动导轨,V型槽是尾座运行轨。大托板导轨属于矩形导轨,矩形导轨受力好承载高,大型机床导轨都是矩形导轨。现在很多小型机床都是山轨加矩形轨,这些山轨截面宽度太过于狭窄,导致承载能力明显不足。修理方面两种形式的导轨都是以下导轨面作基准找平,因为下导轨面磨损很轻微,刮研上矩形轨相对山轨要方便一些,矩形轨不需要过桥(二类工具),可以上平面磨大概修直再刮,矩形轨直接上平板研平直度很容易搞定,山轨要用平尺研容易产生扭曲。

网友:
      山轨形式的结构在大托板与山轨对应的位置有V型山轨滑动面,刚性比矩形轨略有下降。

网友A:
     对于镶条现在很多都是平直的简配,平镶条调整精度低调节困难,斜镶条调整精度高,但是刮配困难,所以生产厂家用平镶条来减低成本。当斜镶条没有调节余量后解决的方法贴塑,贴塑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塑贴在不动面叫反贴塑,一种塑贴在滑动面正贴塑,选择哪种贴塑看机床的形式,数控机床为了防止爬行必须正贴塑,普通机床反贴塑提高刚性,反贴塑刮研比正贴塑简单要求低,普通机床也可以正贴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镶条现在很多都是平直的简配,平镶条调整精度低调节困难,斜镶条调整精度高,但是刮配困难,所以 ...

哦 看来要学的东西太多 有点大怵

网友:
很精致,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镶条现在很多都是平直的简配,平镶条调整精度低调节困难,斜镶条调整精度高,但是刮配困难,所以 ...

嘿嘿 摇臂钻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摇臂钻修好了

    都是工作,永远都修理不完呵呵呵。

楼主:
必须在一起

网友B(2016-03-12):
请问这个床子转让吗!?本人求购车床,QQ193819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床子转让吗!?本人求购车床,QQ19381958

朋友慎重 还是买台到手能用的吧 这台转起来还要做不少工作的

网友:
就想折腾,

楼主:
我这台问题太多 加微信 我微信上一台转发你看看

网友:
我微信QQ1938195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轴轴瓦的一定要注意不能缺油,润滑油一定要干净,每次开车时保持一定时间的预运转,冬季要预热,轴 ...

热心助人,赞

网友(2019-02-15):
一看就是上过黄埔军校的正规战将!